请教车车的驱动轮 差速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3-11-06):
[这个贴子最后由manxinghua在 2003/11/06 00:03am 编辑]

2驱车驱动轮的差速到底怎么样的啊

结构我已经见过了
就是弄不明白原理

网友A:

我只知道一个轮胎反转一个轮胎就会正转

网友:

我也是

网友:

http://www.cm.sinobnet.com/zz/03/03cp3.htm

网友:

搞明白差速也没什么用啊 能玩就行了哦

网友(2005-11-30):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一个轮胎反转一个轮胎就会正转

其实很简单,不过这样说很难明白的,自己再想像一下吧
多看几幅原理图,相信你很快就会明白

网友:
自己动手拆开看看就明白了,只要最后装上不多零件就行,呵呵!

网友:
差速器就是把力先放行星齿轮上   为啥叫行星齿轮?
因为 它有公转又有自转
公转时候实现的驱动 自转实现的差速
之所以没有负载的时候你动一个轮另一个反转是由于公转在车十字插及传动轴等有觉大阻力
所以只有自转 没有公转 所以另一个轮子反转

网友B:
拆开来看看,很容易明白。看文字不如自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看看,很容易明白。看文字不如自己拆。

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
还是不明白,有图吗?

网友:
建议自己拆一次,实践得来的真知比你看10本书都有效.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席的话在各种时候都能适用!!

网友(2006-02-14):
车车 在转弯时,两个轮子走的距离不一样,所以要差速器减小摩擦啊!!!

网友:
专业的术语就是要解决两个车轮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麻花力矩!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