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达的Wild Dagger小大脚搞好啦!

楼主(2003-11-16):
[这个贴子最后由真猫猫猫在 2003/11/16 01:15pm 编辑]

我的双马达的Wild Dagger小大脚搞好啦!
用 电子变速器, 不用机械的.
白皮马达肯定没问题,
不知道迟点换两个TYPE RR 23T行不行.

网友:

你的车轮胎是不是有两个装反了?

网友:

车轮反啦,第一次玩车吧

楼主:

哈哈 好像是反了

楼主:

轮子换过来啦.
喷漆也搞好了, 贴纸也搞好啦

网友:

漆上的不错,很均匀

楼主:

没错 自己对这次的漆喷得也很满意
这是第三次喷了
第一次喷的TB-01福特拉力, 喷得那个叫一塌糊涂.....

网友:

够漂亮的!

网友:

漂亮。

网友:

真漂亮

网友:

不错,请教双马达是并联还是串联,一般的20T限制的双向调速器能受的了么?
如果用双380电机呢? --谢谢

网友:

壳只是喷在里面吗?

楼主:

并联的话对电变要求高. 比较危险,
并联后相当于电阻并联, 如果两个40T并联就相当于是一个20T
两个20T并联就是10T了.
觉得危险就玩串连了 但是.... 好像这样不够猛

透明车壳是喷里面的.

网友:

电变里面的的元件 也给他并联 那就OK了 HOHO

网友(2005-05-24):
绝对不是国产的!我看象田宫的多点!

网友:
这个车多少米?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田宫的,散装件大约应该在1200左右,楼主串联电机,每个电机只能分到3.6V的电压,肯定没有力气!

网友:
2个电机同时驱动,你是如何完成它们的同步问题的?
我有一台拖头模型,也想改成双电机驱动,请指教下

网友:
透明的车壳,应该把油漆喷里面,这样的话,车壳本身的亮泽会给你感觉油漆发亮,最终要的是,能保护油漆,在外面开的时候,难免会磕磕碰碰,这样喷里面的话,不会碰坏油漆哦。。。

我的小暴龙也准备去买个透明机壳,准备好好碰一下。。。。

网友(2005-08-09):
电机的转速不统一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双电机并的才有用啊,串联有什么用?又慢又没力的哦。

弄个双电机专用电调吧,super rooster或者EVX之类,那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并的才有用啊,串联有什么用?又慢又没力的哦。

弄个双电机专用电调吧,super rooster或者EVX之类,那才爽:)

我的就是用EVX电变呀,确实暴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2005-11-14):
这车我也有,换个好点的电变加多一组电池玩起来还是爽的。最好把减震器器换了以下这车是网友的

网友:
不错不错
买两个飞高的540电机装上去....

网友:
样子怪怪的.好玩吗?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点性能和用料都比海*星的车好多了。

网友:
我开发的电调你的车可以用,而且很爽.
下图中的车就是用的我的电调(蓝色部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海博星大脚的原型车啊

连轮毂都一样

网友:
有谁知道这车的电机最高稳定能上多少V的电压?

网友:
今天试着在我的双马达的Wild Dagger小大脚车接双7.2V的电1池4.4V跑起来一个字爽时速应该有45左右,最高速度时车子飘飘的怕怕哦~~跑了十几分钟原装的电机也是暖暖的~~没我想像中的哪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