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NE-R AND V-ONE-RR AND V-ONE S 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12-07):
我有台V-ONE-R.一直放在家,两年没搞,最近特别闲,拿下我那架V-ONE-R调整又调整 .准备出去跑几圈,一上网,看到有V-ONE-RR AND V-ONE-S,我就没有搞懂了,三者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说说吗?

网友:

V-ONE-RR 应该是V-ONE-R的新一代
~V-ONE-S是房车~ 而V-ONE-R应该是平跑吧~

网友:

是这样的。VoneR和VoneS是kyosho同一代的车款,R的意思就是racing,一般来说参加公开赛我们都是使用VoneR,它比VoneS的装备更加完善。
VoneR的销量在01-02年非常理想,kyosho就推出VoneRR,RR主要和R区别是,RR使用头单向、推浆离合、尾桥、头唇等装备,使到车架能够安装VDS车壳。其它零件和R一样。
今年10月开始,kyosho又推出VoneRR Conversion kit版本和Vone S 2代。2

楼主:

如果要购买VONE S的话又太贵,可以VONE R升级到S去吗?

网友:

最新款式是V-ONE RR EVOLUTION,VoneRR Conversion kit是用来把RR改成EVOLUTION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梦想破灭2003/12/07 10:38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要购买VONE S的话又太贵,可以VONE R升级到S去吗?
VONE S是比VONE R低一级的车种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bamboo在 2003/12/09 05:30pm 编辑]

呵呵,对。全新RR是evolution kit。
不如关注一下新serpent 710吧。

网友:

两位大哥都来了嗦?!呵呵

网友:

目前重庆的情况是,买1/10的车没地方跑,灰尘大.....难找好点的场地...高速路又不赶去,小心出车祸,大车压小车...呵呵..
有心买车,最终变成静态模型..

网友:

KYOSHO玩厌了,打算转行SERPENT,瞄准SERPENT 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