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介绍一下Hyper7的性能,及关于它的网站?谢谢

楼主(2003-12-13):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Hyper7的性能,及关于它的网站?谢谢
我目前正在MP7.5 , Hyper7 , 掠夺者之间徘徊,望各位大哥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真猫猫猫在 2003/12/12 09:16pm 编辑]

look look这里
http://www.ofna.com/
我当年也是很喜欢禾宝的 无奈不是你想买什么就能买到的, 对吧?
除非你住在台湾或者美国.
只要你能以合理价格买到 肯定买禾宝啦.
不漂亮?

楼主:

很漂亮啊!我也从网上看到了.
我在"友邦模型"网上查了一下Hyper7PBS版的,他们要3499元,可我在大连的"大亨模型"中问的是32XX元.
问:网上邮购是否可靠?介绍一下信誉好一点的网站吧,谢谢猫哥!!!

网友:


网友:

betternet老兄已经说过了,
3XXX都算贵了.
我已经说过了, 你既然在中国大陆, 就没那么容易买到了.
看看就算了吧.

网友:

哦 对了, 好像有个老兄在出卖它的禾宝
你们也许可以沟通一下.
各取所需.
[注意]卖禾宝骇客7全升级版1/8越野车一辆
本人急用钱,忍痛转让禾宝骇客7全升级版越野车一部。请各位同仁帮帮忙!本车买来仅2个月,只下地跑过5次,新旧程度想各位也知道,我就不用几成新来表示了。本车引擎已磨合完毕,买来就可体验它那暴烈的行走以及敏锐的过弯。本车引擎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输出绝对让你为之一震!征服跳台时的大扭力输出以及直线时的速度(110公里/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非常省油,平均一箱油可以以极速跑10分钟。本车升级如下:
全车球头悬挂,前后轮角度均可作无极调整,并且可以改变车宽,让你仅用一辆车就可以适应各种路面
前轮后倾角可做3段调整,需要直线的稳定还是更敏锐的过弯完全由你自己控制,你不用为改变前轮后倾角而再花钱去买不同角度的C座
前上A臂在原升级的基础上又升级为加宽A臂(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差速器箱升级件)强度是以前的3倍,从此你再也不用担心撞车了
全车4具铝合金超长行程避震器,提供完全顺畅的减震动作,提高抓地力,完全抑制车身跳动
再送4支升级软弹簧,让你的避震器适应任何路面
加装前后铝合金补强杆(原车为一条铁棍),配合4mm厚高强度7075铝底盘,车体刚性可以想象
前三角板升级为铝合金铸压一次性成型件,外表光滑美观,刚性也大大超过原车件
全车只要是有摩擦的地方均被换上轴承,阻力低到不可想象
全车传动轴均为CVD万向节传动轴,噪音降到最小,动力输出却大到极限
加装前防倾杆,使本车在极其颠簸的路上高速过弯也不会翻车
球头悬挂的特殊设计,使本车在转弯时绝不出现“倒轮”现象,从此你不用担心高速过弯减小轮胎抓地力的情况
刹车系统升级为四通风刹车碟,刹车效果非常敏锐
另外刹车碟中再升级一对刹车碟为高碳钢加厚刹车碟,从此告别暴力的刹车导致的刹车碟扭曲现象,此刹车碟出厂时表面作了粗糙处理,原因及效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全车拉杆全部升级为正反牙螺杆,使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方便的方式调整车子,你要做的就是把螺杆拧紧点或放松点,不用象以前调整时要把拉杆拆下来。
前轮转向拉杆头升级为缓冲拉杆头,配合转向扭力保护器,有效保护舵机,不用担心冲撞造成的舵机扫齿(一支好舵机可要几百元啊——)
另外送接收机专用6V1800mA/h镍镉电池组一套,要知道,现在好舵机都是要用6V镍镉电池组的。700mA/h的电池组可以让你跑一天,那么1800的呢?我想答案谁都知道,就是可以让你不会再在燃料充足,遥控器电充沛的情况下,就因为接受机没电而郁闷而归。
离合器罩升级为17齿,不要小看这多出来的几个齿哦,就是它们使这部车的时速超过100公里!
飞轮升级为加高飞轮,使引擎的转动更稳定,另外,加高的飞轮再也不会出现飞轮与中央差速器座摩擦的情况。
另外加装油滤一支,杜绝脏东西进入引擎的情况
本车升级部分绝大多数都以列出,转让价格2500元(含邮费)另外可以加钱与一套4VF遥控同买。各位伯乐多多帮助,抱有其他目的者恕不接待。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QQ 49856617

楼主:

我决定了,要不去大连买,要不就飞到香港买,要不就邮购,反正,
我——要——它!!!!!!!!!!

网友:

注意看贴

楼主:

我已经加了他为好友,等待ing

楼主:

你说大陆买不到Hyper7,可是我怎么在大连看到了???

网友:

注意看清楚每个字:
例如:
"就没那么容易"

楼主:

哦,对不起.其实我想买新车,我怕二手的有一些潜在的毛病(这些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

很对!
:)

网友:

禾宝亥客系列的越野车整体来讲还是属于说的过去的,不过比起KY的7。5系列在悬挂设计、二楼板固定、前后油压版、波箱等细节上还是显得陈旧了一些。车架整体重量偏高,特别是在比较颠簸的路面上更是明显。和运动版7。5的GS发动机比起来禾宝的发动机还是有优越性的,特别在寿命上。总之是各有所长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楼主:

那7.5sports版的是否带发动机?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运动版的7。5带KYOSHO原厂的GS21红顶手拉发动机,性能还算不错。
查价的话可以和我联系:1 3 6 8 3 2 3 0 0 9 6 ((短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