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发动机出问题了

楼主(2003-12-15):
我的车放了一段时间,发现很难发动了。原来拉一拉就能找,现在很难搞,怎么回事?怎么办?

网友A:
弄点油涮涮。在是油料也放很长时间?容易变质。。热一下发动机容易拉着火。我用电吹风。外场用自制的小电褥子。:)

网友B:
还是老狼办法多多!!

楼主:
别的明白了“弄点油涮涮”是什么意思?清洗?

楼主:
我还想知道什么成因,总不是锈了吧,按说凝上蓖麻油也不回发动不起来阿

网友C:
首先要看看你用的什么燃油,如果是国产燃油的话最好每次把油箱里面的油都跑干让发动机自然熄火为好。再有你的机器不容易打着你可以把空滤和火嘴都摘下来然后用燃油从化油器口滴一些进去(注意不要过多)然后轻拉几下让油从火嘴处流出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