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越野车用什么型号的舵机?

楼主(2003-12-25):
问:越野车用什么型号的
舵机
?

网友A:
我用的福特巴3003很好,不过是6V的电压(5节电池)

网友B:
偶在用GWS得S10-2BBMG...4。8V原地打不动方向 :(

网友C:
转向用大扭力舵机,FUTABA 9402
油门3003就行了,平跑油门最好用高速舵。

网友D:
我用的是JR 的577 原地轻松打转

网友A:
3003我的雷虎6200越野也可原地打转,想自动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E:
1/8系列的车特别是越野或者大脚车如果跑平地的话那么用3公斤输出左右的舵机是可以的,但如果跑比较颠簸不平的地面还是要用车用大输出舵机,如果需要建议用FUTABA-9450、9451、940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