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急急急!!我的AE-RC10GT怎么拉不着啊?

楼主(2004-01-01):
急急急!!我的AE-RC10GT怎么拉不着啊?
我的新车第一次怎么拉都拉不着?
我看见油管里有油的,也插了点火器的。就是拉不着。

网友A:
嘿嘿。。慢慢来。。富一点好着车。。用电吹风把发动机吹热了也好着。。。:)。。试试看把。

网友:
新的?看看点火电有没有电,油比例对不对。。。

楼主:
原来是点火器没有电啦

网友A:
偶。偶。偶无言

网友A:
嘿嘿。给个建议哈。。弄4节1500的电池并起来。6A.足够你点俩钟头了。而且。富油的情况下照样能点亮火头。。嘿嘿。偶就这么做的。。电池越大越好哈。。记得并联。

网友B:
电流太大会使火嘴寿命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