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有谁拆过手拉器吗?救命啊!

楼主(2004-01-07):
我的不怎么好用了,我就拆开擦了擦。可是怎么还是不好拉?拉10下带上1下。一点都不像原来那样挺了。软塌塌的。立不起来了,也不好拉了。

网友A:
在里面有个单向轴承,估计肯定是它坏了

楼主:
单向轴承是好的,我试过。管用的。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中间的弹簧多缠几圈。。留意方向别反了。。再就是刷刷干净。用酒精也好甲醇也好。软塌塌的是蓖麻油的关系。刷干净就好了。

楼主:
现在又能挺了。
^_^我又弄好了
原来是先要把中间的那个单向轴承拆下来,然后在用尖嘴钳夹住在转一圈上进去就OK了。

网友C:
可以用煤油清洗

网友D:
单向轴承要空煤油洗,看来你用的国产燃油,那这种油呼呼的情况很正常了~~

网友E:
那是里面的弹簧的力度不够
所以他不挺。
至于打滑是里面有油,导致单向轴承打滑,
很正常,我的车也有这个 毛病,
没办法弄了个启动台,这样省事多了。。

网友F(2004-02-08):
你可能用的是素油吧,那就容易打滑,好好洗一下.保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