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燃料问题?

楼主(2004-01-08):
我是新手先谢过了!一般大脚车用哪种燃油?如果用成都出的油宝又用哪一种最好呀?是用30%还是20%?是用合成油还是蓖麻油?谢谢!

网友A:
指到贵的买

网友:
车一般用30%的,不过听别人说如果不比赛只是自己玩用20%的也可以,当然,也有用素油的。。。

网友B:
我用的是15%的,也很好啊

网友C:
首先如果你的大脚八上搭载的是手拉发动机那么你最好不要用国产燃油,因为多数国产燃油中的润滑计会导致发动机手拉盒里面单向轴承的打滑。虽然可以清洗但是也是比较麻烦,至于是选用哪种添加剂的标号要看你对发动机输出功率的要求,一般玩的话建议用20%。你可以在调好发动机油针后试一下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不要太高为好。

网友D:
自己调素油
在加点硝基甲脘10%
就可以了
我的是MP7.5的很好用哦 ,不过 你的火头最好用5号的
因为过热会导致火头烧死的状况发生。
经济还是素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