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你们的引擎会不会这样漏油啊?

楼主(2004-01-11):
引擎座下全都是。
积了好多?
我也不知道是从那儿漏出来的。
这边也有油。
油多了好沾灰。
下面也是

网友A:
是不是油管粗了?我记得我买的那种颜色的内孔粗。。

网友B:
你排一张油箱的照片,看看是不是那漏了

网友C:
1:检查你的发动机曲喉连接处是否松动
2:化油器是否松动、胶圈是否老化
3:从你悬挂处的废油看你的发动机调整比较富油

网友D:
檢查排氣管與引擎的接縫處是否有漏油,

网友E:
我看这车质量也不怎么好啊

网友F:
应该是引擎排气口漏的油!依我看,这并不能代表车质量好不好的评论标准!偶买了2台雷虎都这样,但完全可以解决的!比如紧紧螺丝或是换张垫子之类!

网友C:
如果确定是曲喉处漏油那么有三种可能:一是曲喉有断裂的地方,不过不太常见。
二是垫片已经裂了造成漏油
三是螺丝松动了,很简单从新紧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最好是拆下来清理干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