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漏油的原因我找到啦。

楼主(2004-01-11):
看就是这个垫片烧坏了。漏油就是从这儿来的。

不管用了,能用其它的什么东西先代替着吗?

网友:

用厚点的纸,发动机工作时渗出的油,就可以使它起到密封的作用了

楼主:

我先用气球做了一个(双层的)先将就用到.

网友:

可以用一张面值为100的人民币或美圆剪好形状,当垫片用

网友:

用那种蓝色的那种纸垫子切一个。。或者用烟盒。名片。或者别的什么硬纸也凑付。。多弄几个。备用

网友:

用易拉罐剪成相应位置,最好两片,这样可以根本解决。

网友:

去汽车配件买一张汽缸垫的纸,2块钱够你用一辈子。

网友:

下面引用由pinguo2004/01/13 09:46am 发表的内容:
去汽车配件买一张汽缸垫的纸,2块钱够你用一辈子。

网友:

香烟合里的铂纸,我用过,垫两层效果很好

楼主:

已经弄好了,我用石棉纸做好了。

网友(2004-02-14):

长风,我给你点汽车用的缸床,那个巴士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战斗机2004/02/13 11:27pm 发表的内容:
长风,我给你点汽车用的缸床,那个巴士哦~~
嘿嘿嘿!战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