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帮忙推荐一款比较好的电车和电调。

楼主(2004-01-24):
帮忙推荐一款比较好的电车和电调,我
遥控器
已有。价格最好低于1600

楼主:
遥控器是2PHKA

网友A:
较好的电车就贵了噻,HPI的pro4。

网友A:


网友B:
STR4 PRO SPORT + FUTABA MC330

网友C:
X-RAY:T1R 或 LOSI-XXX4
电调是一次买一只无转子T限制的比较好,免得反复投资.

网友D:
你要买什么电车啊?
电大脚? 电拉力? 电越野? 电平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