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瑞雪兆丰年!!!

楼主(2004-01-25):
我门威海着几天都在下雪,还很大哦,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好兆头...

网友A:
成了会冒烟的冰疙瘩了!

网友B:
这么低的温度跑车要小心哦,塑料件在低温状态下的损坏率会增高很多.还要注意在底板及传动轴,万向轴,拉杆及齿轮等其他金属件部分擦上润滑油,可以防止水粘到金属件上面后造成生锈.雪地特别是厚雪大部分轮胎都不会有很高的抓地性,所以加速和刹车都不要过梦.可以把刹车调肉些,要比报死的效果好.祝你玩的开心,新春快乐.

楼主:
谢谢 剀文的 热火指点!!
还好我的车防水做的不错 ,是我自己 后做的防水 ,,呵呵 ..//
抓地性不好是 一定的了,满地都是雪...很过隐,,.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heatkevin在 2004/02/01 01:46pm 编辑]
只要玩的爽就好啦!

网友C:
怎麽做的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