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菜鸟新买了个先豪油动1:10,15级越野,不会调车,请朋友帮忙啊!!!

楼主(2004-02-02):
我是个真正的菜鸟,对油动车摸一点也不了解,手都拉肿了,也没拽着,车已经买了几天了,还没有体验到玩车的感觉那!现在根本都拉不动启动拉手了,有人说我的车"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发动机上有一个调节钮,还有一个很小的螺丝,都是做什么用的啊???还有的买车其中包括:一部车950,一个遥控360,还有一个启动棒可能是120,12节充电电池,8电池的充电器,还有一些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总共花了1540元,不知道被宰了没有!!!!!油动车摸的燃料要怎么配呀?卖车的店主说要3种化学原料配置,30元500毫升!!!,

网友:

又一个交学费的!你的车是富油了,拆开点火头就能拉动了!反复拉多次!然后装回去就可以了!
关于燃料你可以用自己调配的素油!具体比例是:到化工商店买甲醇和蓖麻油,然后按照甲醇80%  蓖麻油20%的比例调和好就可以了!
对于新手,玩车是很复杂的!(偶也是新手)你可以请身边懂得模型车的朋友和你一起玩,会少走不少弯路的!

网友:

你说发动机上的调节钮,应该是油针之类的东西,不过那里不是发动机,而是化油器,关于油针的设定,请参考如下连接,很详细!就是固顶那篇!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57&topic=315&show=0

楼主:

你说的点火头是不是类似汽车上的火花塞的东西!我对真车了解的多一些!要怎么拆?没有工具!汽车上的火花塞被油淹过之后就要换新的了,模型不会吧!

网友:

兄台是什么地方的,你找当地的模友帮帮忙吧,一般找到他们会把问题解决的。

网友:

手拉不一定要拉多长出来,主要是拉得要快。拉的那一下一定要快、猛。
对对对,最好找玩车的人帮你弄。

网友:

先把火嘴拆下来,然后把车倒过来拉发动机。会有废油从火嘴孔处流出来,然后再把排气管对地还应该会有油从排气管处流出。
接下来把火头装上夹上点火器启动发动机,如果待速状态不能启动的话就拉一点风门就应该可以启动了。

网友:

还好,我的相当好拉,一拽就着
头几次拉了一下就着了:P

网友:

我原来玩过,与我联系吧.

网友:

当然啦,是我帮你搞定的嘛!对于任何一台发动机来说磨合都是最重要的!!

网友:

先买个火头扳手。8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