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如何给车做防水和配燃料?????????????????????

楼主(2004-02-04):
我的车是先豪1:10越野油车!,化学试剂商店里有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还有乙纯,要怎么给车配油料?比例是多少啊?

网友A:
自己配油的话最好按照蓖麻油/甲纯:1/3比例配,注意从化工商店买回来的燃油要在配之前或者配完以后用纱布过滤一下为妙。如果不是磨发动的话也可以按照1/4比例配,蓖麻油有很多价位档次的,尽量买信誉比较好的大厂家生产的,贵点也值得。
至于车的防水嘛你要问哪部分?如果不是跑雨天或者雪地的话一般不需要做防水。

楼主:
能介绍一下品牌吗?我是新手没有经验,因为不知道要做防水,我的车已经在没有做防水的情况下在雪地里跑了,车子现在已经到处是泥了,沙子把电源开关都堵死了,搬不动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嘛我也不太清楚非北京市的其他化工厂产品如何,我在北京自己配油都是买北京化工厂的产品,甲醇一定要买分析纯!不过配完后过滤一下是很必要的!!

网友B:
车体9用不到防水了吧。。舵机。接收机。电池组。最好包一下。。舵机用凡士林把透气的地方堵一下。。接收机和电池组。。用气球或者蝌蚪套套包一下。。ok啦。。这是俺的做法

网友C(2007-03-15):
舵机的防水,最好用玻璃胶在舵机表面均匀的涂抹一层,电子设备用气球。我的潜水车就这么干的,啥事没有。

网友D(2009-01-17):
发错了啊,谢谢了啊,但不知道烧直升机用的15%的油对发动机有伤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