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速,我来回答你。

楼主(2004-02-05):
[这个贴子最后由heatkevin在 2004/02/05 11:35am 编辑]

这位兄弟不是玩车那么飞不飞直升机呢?
车模的变速装置和直升机的离合器原理差不多,当离心力克服弹簧的力量甩块就会甩开了,不知道这样回答是否满意???

网友:

感谢这位兄弟的指点,我玩电动直升机和电动船。对于你的回答还不十分满意。
您只告诉了我简易的变速,这样的变速动力转变为扭矩是固定的,在一些特殊场合就不合适使用,如高速的房车爬坡就会吃力;低速大扭矩的车跑平地就浪费发动机马力;
  我个人的看法(不懂对不对),无级变速应该和踏板摩托车一样,在不同的路况和马力状态,主动皮带轮和从动皮带轮的周长比可以自动变化(这个原理我很清楚),使轮子的扭矩力变化。
  但对于车模能不能造出这样的机械部件我不大了解。
  对于车模上的2段、3段变速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像真车一样的2挡、3挡变速呢?还请指教

楼主:

车模双速的原理和离合器基本相同,但是谈到动力的分配输出的话车模两段变速有两组齿轮,这两组齿轮的齿轮比不同所以相对整车的传动比也就不同,当在第一档的时候输出高扭力,二档则相对注重速度,因为有了第一档位所积累的速度就不需要太高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