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今天自己DIY燃料了!!!!!

楼主(2004-02-12):
今天到化学商店买了一瓶500毫升的痹麻油和四瓶500毫升的甲醇,然后一起倒在一个塑料桶里,“摇,摇,摇”!!!本打算用从商店买来的滤纸过滤,但是因为滤纸的密度太大使过滤变的很费时间,索性就把当年对抗“非典”的纱布口罩给牺牲了,但是看调好的油料的透明度好象有点浑浊!感觉没有从模型店买到的油透明,(模型店卖的也是自己调的油)不知道这样的油用起来怎么样!!!请知道的朋友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
浑浊可能是蓖麻油不够好或者是温度比较低没有稀释好。
你的这个比例大概在20%左右,可以使用,使用的时候注意发动机的温度,别过热就可以了,如果车是用来比赛的,最好还是加点XJJW,这样比较稳定,散热也比较好

网友A:
甲醇里有水,所以浑浊,最好还是使用成品油。

网友B:
建议用量杯量一下。。俺用的每瓶都能多出50-100ml。。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化学纯”的蓖麻油和甲醇,分析纯更好,但是比较贵。从化工原料店里买的工业纯含杂质较多,单纯靠过滤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而且高温燃烧后的杂质有可能腐蚀发动机。

楼主:
痹麻油我用的“分析纯”的,甲醇也有“分析纯”的吗???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2/13 09:31am 编辑]
甲醇也有“分析纯”的。
还有成品油不使用“蓖麻油”,而是使用“合成润滑油”。好的“合成润滑油”比“蓖麻油”更适合含“硝基甲烷”的高温工作环境,而且抗凝结能力更强,较适合没有清洗发动机习惯的懒人和发动机使用间隔较长的用户。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建议还是使用口碑较好的成品油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