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我是车中菜鸟

楼主(2004-02-24):
这是我新买的先豪大脚,也想过把车瘾,但我想换个好的方向舵机,因为论坛车友说148和3003力量不足,请各位指点一款舵机(型号、价格),另外,148和3003可以做油门舵机吗?因为在拉油门的同时,还要拉刹车,力量不懂够吗?
困扰中

发动机所带的排气管是塑料的(失望!!),担心被熔掉........
这样的情况有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买的是不含设备的版本,其实先豪含设备那款里面的转向舵机还是不错的,也是大力据型。如果你要装的话FUTABA的9450,9451都是纯车用大公斤高速舵机,不过价格比较高。你可以考虑一下GWS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oldfire在 2004/02/25 00:02am 编辑]

你买的和我的一样,08341T2,改进版的.我用了两个3003,感觉还不错.另外排气管你没必要担心会熔掉,它也不是纯塑料的.你要光靠这车想让它熔掉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连装配都一样!孪生!!:)
但3003在车子静止时前轮转不了

网友(2004-04-05):

zhe liang che duo shao qian?

网友:

3003我想是不太够力.

网友:

排气管是胶木的,不会溶化的。

网友:

改进了些什么地方啊?发动机是21的吗?

网友:

引擎是15的~

网友:

请问先豪大脚多少米?哪里有?带原装遥控的要多少米???

网友:


网友(2004-05-07):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4/02/25 07:24pm 发表的内容:
连装配都一样!孪生!!:)
但3003在车子静止时前轮转不了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搞了一个9KG的大力舵机,(就是953).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舵机,但用在这款车上绰绰有余了。

网友(2005-05-21):
要大扭力舵机!最好买5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