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问一个肤浅的问题

楼主(2004-02-26):
平跑地盘很低,对道路要求是不是很高? 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跑?

网友A:
正解,对跑道要求相当高的,条件至少是细致的柏油路最好

网友B:
的确 我在马路上跑 把皮带齿轮扫掉了 都是因为卡进石子了

网友C:
对路面的平整度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