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MTA4如何

楼主(2004-03-10):
各位高手:
MTA4这辆车如何呀?值得买吗??

网友A:
中档车算是这样的了,可以玩玩!!

网友B:
不错啊~~~

网友C:
HPI SAVAGE SS和MTA-4两辆车到底买哪辆,困扰了我好久,最后我还是选择了SS。
我认为:MTA-4也不差,而且是RTR,对于新手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了。玩车总会有损耗,如果考虑到配件供应和经济因素,都应该选择MTA-4。MTA-4况且标配就带倒档。
我选择SS是因为它是我的第3辆大脚,所以主要考虑车架的结构配置。当然手头比较宽裕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D(2004-04-21):
MTA4多少钱??有图吗/》

网友E:
祝贺你,终于如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