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一款能在河滩/水边/海滩 负重行走的电大脚

楼主(2004-03-27):
我想让它拉我的拍摄设备拍鸟
一般的这些大脚怕沼泽类的浅水吗?

网友(2005-05-07):
一般的油大脚都不会怕!但还是不放心!最好还是对它的防水性能加强点!比如说在它的电子配件上的盒子涂上防水胶!等等!如果是油大脚!我推荐南大!既便宜又实惠!电大脚本身不防水!但可以改成防水!但比油大脚麻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