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改装电车!

楼主(2004-04-07):
车本来是配0.99CC的
发动机
的.看来发动机是没什么可能找到的了.现将其改为最车,看看怎样?
电机
是原船上用的540电机.20A双向电调也是船上用的,还有接收机发射机也是船上的.砣机是303BB.

楼主:
还有电池组是6V3500MA的.动力性不错!

网友A:
电机怎么固定啊,图上看怎么有点象硅胶

网友B:
热溶胶应用比赛,你得第一名.

楼主:
哈哈,,谢谢了!!就是用热溶胶,用了整整一支30CM的小热溶胶.还很好用的,也很够固定力.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C:
你不怕“热熔胶”被电机“热熔”了吗!!!!!!!!!!!!!!!!!1

楼主:
不会的,我试玩过20分钟,因动力够大,电流约在3-4A左右,发热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