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油料

楼主(2004-04-15):
大脚车应该用什么油料,使用自配油(3份甲醇+1份蓖麻油)还是成品油好。
不参加比赛,只是自己玩,哪种对发动机好?
一个老模型告诉我,磨车用1:3的,跑一段时间用1:4。成品油对机器不好?!

网友:

genie:
也不是說這位老模友說的不對!
只是現今的成品油的品質比自己混合出來的油好太多了!
以您所述...3份甲醇+1份蓖麻油....
這種混合比例您有把握做到百分之百的精準?!
在來....
能爆發木精引擎超高轉速的原動力不在甲醇與蓖麻油...
最主要是硝基甲皖的含量!
請問這種製作TNT高爆彈藥的原料您如何取得?
就算您能透過特殊管道拿到硝基甲皖,
這種高危險性的原料一不注意就會有力即的危險,
你在混合甲醇與硝基甲皖時難道不害怕?!
另...
一顆新引擎日後表現的好壞最主要是看您新引擎磨合時正不正確!
使用自己混合的燃油來磨新引擎...
小弟真的對您的新引擎感到擔憂!
放心用市售的成品油吧!
老一輩的模友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鏡,
但...
老模友的一些根深柢固的老觀念有時也會給您錯誤導向!

网友:

再補充一點:
新引擎磨合請用硝基甲皖含量10%的成品油(油罐都有標示)
磨合過後再換用25%~30%的成品油既可!
切記!!
千萬別使用飛機專用的成品油來磨合引擎,
以免你的引擎壽命減短!!!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4/14 09:50pm 编辑]

  75:25或80:20是燃料与润滑油的配成比例。发动机磨合期间,尽量使用高润滑油比例的燃料。
  老模型告诉你的没错,阿平说的也没错。关键在发动机与燃料的关系: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误差。发动机磨合是为了消除这种误差,使机件间的配合更顺畅、密合。在磨合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金属废屑,利用富油运行和高比例润滑油的燃料,可以使排出的润滑油更高效地带出金属废屑,同时减少磨合过程中不必要的机件过度磨损。
  随着现代数控技术和机械加工工艺的发展,发动机的加工水平也得到提高,械加工误差在减小,发动机的磨合要求和过程也变得简单了。同时发动机性能在不断提高,对所使用燃料的要求也在改变和提高。
  老型号发动机因为技术、材料和工艺等原因,其最高转速、输出功率、工作温度等技术指标都比现代发动机要低,所以可以使用蓖麻油这样的天然润滑油,也不需要和不适合添加象硝基甲烷这样的辅助燃料。
  现代发动机因为运行转速和工作温度的提高,蓖麻油已不能胜任润滑机件的脚色,相反蓖麻油会因为高温而分解,产生凝胶状残留物,影响机件的顺畅运行。而成品油使用了特殊配方的合成润滑油,可以适应高运行转速和高工作温度的条件。
  因为技术、材料和工艺的提升,加上高效的合成润滑油,现代发动机的零件可以承受很高的运行转速和功率输出,所以可以、也适合使用硝基甲烷这样的辅助燃料来提升发动机的性能。而且硝基甲烷的添加,还可以有效降低燃料的爆燃温度,从而降低发动机的工作温度。
  通过上面的简单描述,我想你基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至于阿平所提到的“千萬別使用飛機專用的成品油來磨合引擎”,我建议:“千万别把空模发动机油用在车模发动机上”!因为两种发动机的使用要求和工作环境不同,所以燃料的配方也不同。相对来说,车模发动机的工作环境更恶劣、冷却条件也更差,而运行转速、输出功率更高,所以不能用空模发动机油。

  在此,更正阿平的一个错误:构成TNT**的主要成分是“硝酸甘油”,而不是“硝基甲烷”!也就是说,模型发动机的燃料不含**成分,不要过分紧张。当然“硝基甲烷”和“甲醇”也是易燃易爆品,使用、运输、贮存时还是要加以小心!

网友:

哇塞!!
躲在這兒發言也能被 hzbunny大哥扯到小辮子....
快沒地方好躲了...呵呵
下次...下次我到火星上發言去!

网友:

下面引用由阿平2004/04/14 07:41pm 发表的内容:
哇塞!!
躲在這兒發言也能被 hzbunny大哥扯到小辮子....
快沒地方好躲了...呵呵
下次...下次我到火星上發言去!
阿平:不好意思!
  本不想多事的,可看到你把“硝基甲烷”定为制造“TNT”的原料,我怕会吓倒一些模友信心,影响他们的爱好,削弱我们的队伍,所以才多了几句嘴。对不起,下次不敢了!
  还有,在大陆“硝基甲烷”是可以随意在化学试剂商店里买到的,这就是大陆的“市场经济”,一切只要有钱就可办到。

网友:

如果能够用硝基甲烷来做TNT的话,我们的模型不就变成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