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不用点火器可以启动发动机吗???

楼主(2004-04-24):
请教各位模友!!!!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理,在外面碰到点火器没电但还有好多油没跑完,怎么办????有没有不用点火器启动的方法呢??????

网友A:
除非是压燃机

网友B:
我见过OS50的直升机的发动机不用点火器就能启动。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因为大型直升机,大部份都有外壳,不方便插上点火电池,所以在直升机架上,内藏了一节1.2V点火电池,在启动时按动机壳上一个小按扭,便能通电至火咀!

网友D:
一般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是熄火后立刻用启动器启动的话,倒是有可能,但几率不是太高

网友:
将几节5号电池并联,凑合用一下

网友B:
我说的是什么电池都没有用,小财神你见过直升机不用点火电就能启动吗?我是领教过了,当时吓了我一跳,不过不是我的机机。

网友E:
怎样才能看出点火器快没电了呢?

网友F:
如果什么电池都没有就没法启动了,如果是启动器启动的就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