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各位,车壳一般用什么油漆喷???

楼主(2004-05-21):
请问各位,车壳一般用什么油漆喷???

网友A:
只要能抗住硝基甲烷的腐蚀就行,用什么漆看你自己的承受能力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用模型专用漆啊`~~~
田宫,君氏,国产的就有威龙~~~如果觉的贵的话就去化工店买那大罐的漆就搞定了~~

网友D(2004-07-09):
TAMIYA PS系列

网友E:
田宫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