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各位大哥们个问题。。。。

楼主(2004-07-04):
请问各位大哥们个问题,新车磨车,一般选用什么油啊?要磨多久啊?磨和以后需要更换什么吗?谢谢!!!

楼主:
晕忽忽。。怎么没人告诉我哦

网友A:
去看看发动机板的帖子,不管空模、车模发动机,磨车应该是一样的过程。

网友B:
磨机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发动机的温度,所以尽量选用润滑比较好的燃油,另外尽量用杂质底的燃油,最好加个油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