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车的朋友请进来!你们是自己配油的吗?

楼主(2004-07-14):
玩车车的朋友请进来!你们是自己配油的吗?
甲醇和蓖麻油是按4:1比例配油吗?
甲醇和蓖麻油一般各要多钱一升?

网友:

我一直用素油的,比例就是1:4.

网友:

请问 转速 你用素油玩的什麽车?

网友:

   你们为什么叫自制燃料叫“索油”??????
自制燃料比例是4:1没错,任何车辆的发动机都可以使用,但用在车辆上的燃油最好要加入一定比例的硝基甲烷作为爆燃剂和冷却剂。
在上海,上化学试剂商店去买的话,纯度为分析纯,甲醇10元左右一瓶,蓖麻油25元左右一瓶,配好以后,放在阴凉处放置1周左右,等到杂质沉淀到底下后再抽出使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疯狂活塞2004/07/13 10:36pm 发表的内容:
你们为什么叫自制燃料叫“索油”??????
自制燃料比例是4:1没错,任何车辆的发动机都可以使用,但用在车辆上的燃油最好要加入一定比例的硝基甲烷作为爆燃剂和冷却剂。
在上海,上化学试剂商店去买的话,纯 ...
用在车车的油,硝基甲烷按多少比例加入?

网友:

硝基甲烷的比例一般是5%到35%之间,看具体情况而定,磨车一般用5%的,比赛用35%的,平时玩玩用20%的,硝基甲烷爆炸速度和力量很大,加太多会导致爆缸,要小心啊!!!
你看过美国的直线加速赛吗?那车就是用的100%的硝基甲烷为燃料!!!

楼主:

冷却剂又是什么?怎么买?

网友(2004-10-06):
郁闷哦!甲醇用工业纯就可以了!才3.5元一公斤便宜啊!蓖麻油15一瓶便宜啊!消机65一瓶贵啊!所以我只用素油(不腐蚀发动机)不用消机哈!

网友(2004-12-24):
1:4是重量之比,还是容积之比

网友:
1。甲醇用工业的行吗?
2。浓度是多少?
3。硝基甲烷的浓度是多少?

网友:
ak47000  在 2004-12-24 23:02 发表:

1:4是重量之比,还是容积之比

体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