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买加油壶的同志都用的是什么?

楼主(2004-07-26):
没买加油壶的同志都用的是什么? 我舍不得话钱买加油壶....用什么可代替,或者自己做要什么做?谢

网友:

我用的是安利的冼洁精稀释瓶做的。上面还有比例刻度,非常好用。

网友:

给牛打针的针管。
80ml的,正好一箱

网友:

可以用脉动饮料的瓶身,注意,加尖叫饮料的瓶盖,尖叫饮料的盖子是有单向装置的,倒过来也不会漏出来的,所以加油时瓶口向下对准油箱口,用力捏瓶子就好了,一滴都不漏的。我就是用这个加的,感觉满方便的。

楼主:

饮料瓶子那么硬,能吸上油?

网友:

先把油倒进脉动的瓶子里,然后装上尖叫饮料的瓶盖,对准油箱口,捏瓶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2004-09-09):

下面引用由je2004/09/08 02:47am 发表的内容:
脉动饮料是什么?
是喝的!!!!!!!

网友:
用嘉实多机油瓶做,瓶盖上用一个M6的螺丝转孔再把盖子打洞在用被帽把螺丝背上,硅胶管接上,在接一个摩托车上的油滤,加个堵头就OK了!加飞机,船,车都好用哈!

网友:
塑料一次性注射器啦,50ml的,价格2元钱,两筒下去油箱就满了

网友(2004-10-10):
我也是用的"尖叫"````帅气```呵呵

网友:
我在用洗手液的瓶子,喷头上接油管,效果很好!

网友:
给牲畜打针的玻璃
针管。150ml一下就行了。

网友:
呵呵  我是新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买一个给火交水的壶  还是气压的  手一挤就可以进油了
不需要软管 上面带一个很长很长的铜管
          如果愿意交个朋友  我的QQ是79472715  我自己玩油车的  雷虎1/8 2驱的

网友:
舒服佳沐浴露家庭装的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