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热,室外,柏油路面,请问用什么胎面和用含多少 ...
请教:天热,室外,柏油路面,请问用什么胎面和用含多少硝基的燃油。谢谢

楼主(2004-07-27):
大家好,请教一下,如果在室外,这种热天,柏油路面,温度应该很高的,是不是应该用海棉轮胎,30%硝基的燃油,5号的火头那。
请各位朋友给我建议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用35-45度胎皮,15%-30%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