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热火头烧掉了!

楼主(2004-08-03):
今天朋友玩我的南大越野只跑了半箱油就不动了,检查了半天是热火头烧掉了,还没打开缸盖看里面怎么样,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用的是颠峰20%的油!

网友A:
偶不是高手。。来喊两嗓子。。权当顶贴了。。
是不是甲烷太多了~跑车只要不比赛没必要用那么高的油~~~10%就可以了~再是用冷头子比较好~~

楼主:
谢谢了,我到是知道有三种火星塞,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区分,南大车自带的属于哪种火头?

网友B:
30% 的油 半厢油 火花塞 就坏了?
我们一起的 经常用的 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火花塞 太旧了?

楼主:
还不到30%是20%的油,跑了还不到一桶油,再说车才买了三个多月,没跑多少的!

网友C:
发动机调的太贫油乐,

楼主:
好象是这个原因,一般现在的这个环境温度,要用多大的火头?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4/08/10 11:42am 编辑]
俺这里用3#... 8号是热头子~中间好像还有个5号的。~俺跑车用素油~虽然难调点跑起来还是不错的。。os 3#的是热头子。车车还是用三叶的吧~经济阿

楼主:
这里谢过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