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玩车的朋友,能帮我介绍一下KYOSHO和奥迪的电动摩托吗?

楼主(2004-08-16):
我想了解动力
电池
配置、设备要求及操作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奥迪的电动摩托有两种,一种大的一种小的.大的有后避震,小的只有前避震.
我有一个小的,用4.8电池,280电机.后轮里面有一个机械陀螺.开关式遥控,前轮转向为电磁式舵机.

网友B:
还有陀螺呀?

网友C:
后面的不是陀螺,是铅做的飞轮,可以飞车也可以保持平衡。
我有一辆小的奥迪公路摩托车和一辆大的奥迪越野摩托车。要的可以和我联系,两辆一共150元,带一个7.2V电池和一个4小时充电器。我是上海市闸北区的。

网友D:
总之,奥迪的和kyosho的摩托整个就是两个概念,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是玩具一个是专业的模型~!就是这样~~~~~~~~~~~~

网友E:
kyosho用的链条传动。。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