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出了1/16新TANK,有视频

楼主(2004-06-18):
1/16德国豹2A6,具体的自己看吧,有视频。
http://www.tamiya.com/japan/products/56019leopard/index.htm

网友:

4900元港币!!!!!
你们说价钱怎样!!!!!!

楼主:

全套包含控制及声、光、电系统,还有对抗系统,不贵。我计划购买。

网友:

俺这里有家模型店有全金属的1:16的德国猎豹自行火炮卖,日本的,带档的传动箱,双销金属履带。放了很多年了,开价三千多。

网友:

还是自个儿做的有味道。

网友:

广州有得卖了!!
6580元!!!比香港贵1千多!!!
所以在国内模型不能普及!!!!!!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好。呵呵,有那钱我自己做的比他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禹2004/06/20 09:25pm 发表的内容:
还是自己做的好。呵呵,有那钱我自己做的比他好,
自己做当然好,可控制部分用了微机,电路设计和编程要花较多的时间。而且做单件未必比买的便宜。

网友:

齿轮箱       真让人大开眼界  !

网友:

那玩意的直线行走可头疼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26 10:42pm 发表的内容:
那玩意的直线行走可头疼了
不解,这种设计应该是最容易保持直线行驶的了,为何会“头痛”?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ne2004/06/26 10:46pm 发表的内容:
不解,这种设计应该是最容易保持直线行驶的了,为何会“头痛”?
不是这么回事的,由于两边动力流的输出和受力情况不一(实际很难做到一样),所以能在不加以自主修正的情况下跑很理想的直线,是很难实现的。真的坦克装甲车辆也有这样的问题,需要驾驶员做微小的调整以适应路面。在带双行星差速机的情况下,由于两侧履带(或轮子)的路面情况不同,会导致车辆走得七扭八歪,或在泥泞的路面上有劲不能一起使出,所以有时会设计差速闭锁器,尽量减少这种不利的情况。好象s兄在一篇贴上就提到过他在模型上的试验,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最关键的是两台电机不可能同步转动

网友:

有时。也不是啊,我那个,重70的,一条就可以走直,
你的坦克重点,慢点,是可以做到,走直线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27 06:45pm 发表的内容:
最关键的是两台电机不可能同步转动
双流转向机构其实只是一台电机驱动,另一台是做转向用的.因为电机分配到两边履带的动力是完全相同的(坦克直行时,转向电机是锁死不动的)而两条履带的转速也是相同的, 所以这种传动方式应该是最容易保持直行的.当然,因为路面的情况(野外),肯定不可能走出绝对的直线,但比起其他的驱动方式应该是好的多了.
(SY6831对双流转向很有研究,我们可以请他进来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田宫虎王    3通   走的的确是直线的

网友:

田宫的那个绝对不是双流减速,走直线在电子线路上做好文章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ly2004/06/27 02:07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这么回事的,由于两边动力流的输出和受力情况不一(实际很难做到一样),所以能在不加以自主修正的情况下跑很理想的直线,是很难实现的。真的坦克装甲车辆也有这样的问题,需要驾驶员做微小的调整以适应路面 ...
你那是极端情况吧?还是大比例的金属坦克,而且还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狂整坦克?
不怕你笑话。我的恒龙玩具坦克最初跑的就很直。后来跑的时间长了,发现总是向一侧偏。于是拆解开来,发现它是两个电机驱动,电机之间用齿轮组连接在一起(因为已经装好用胶封固,要不我会贴图上来的)。而其中两个本来和轴紧密配合的塑料齿轮已经有些松脱了。把齿轮内部重新用小锉锉出棱,并把轴上的突起磨花,抹好强力胶(慢干型),装好齿轮箱,静置一夜。第二天再跑,OK,就是直线了。直到现在依旧是跑直线!
不知道驱动电路里是否有自动调整平衡的电路,但想想一个一百多块的玩具坦克的电路能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6/28 11:34pm 编辑]

不知我的恒龙豹2A5是否能跑出录像中那样的效果。但我相信能。只要改成比例遥控,并且加装V尾混控器。那么录像中坦克可以做的大部分动作,恒龙都应该可以做。只是开炮时炮管伸缩的动作比较难做。炮管升降的电路也要做的稍微复杂一些。
录像中的坦克前进、后退、转弯、原地转弯、慢速转弯、转弯中炮塔反向转弯等等动作,它们的操控方法几乎和我设想的是一摸一样的!
制作的难度主要在电调的体积上。我想用几个现成的双向电调改装炮塔旋转和炮管升降电调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脉冲展宽式的电调。而履带驱动的两个电调一定要用中点电位自动设置的单片机电调。以免遥控中点偏移,坦克不能直线前进。而且自动调整全油门位置,也便于以后调整直线。而坦克前进、后退、转向、原地转向等功能靠遥控器左手的两路通道+V尾混控器来实现。我已经用舵机试过,效果不错。接收机用飞高的6通即可。遥控用改装了第5开关通道的T4VF。第5开关通道用来做开炮用。如果能够改装炮管,在其中增加限位开关,让炮管内的弹簧每次都走到压紧的极限位置停止,那么就可以实现按一次按钮,立即可以开炮的效果。如果能配置6通的数字存储遥控器,效果会更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6/28 11:28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我的恒龙豹2A5是否能跑出录像中那样的效果。但我相信能。只要改成比例遥控,并且加装V尾混控器。那么录像中坦克可以做的大部分动作,恒龙都应该可以做。只是开炮时炮管伸缩的动作比较难做。炮管升降的电路也 ...
shouldbe:你好!
  拜读过你不少关于电子控制方面的贴子,我想你的思路从原理上应该可行。
  但问题是:用一组动力电池为两个电机供电,会出现电流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因为电机的内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即使用“舵机控制电路”来改装驱动单元调速器,同样无法解决电流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而且这时还有电子调速器内阻不平衡的问题。
  就是说:两套电子调速器+动力电机在并联运行时,电流并不会按理想的每路1/2来平衡分配。尤其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负载重的一边,得到的电流会很小。这你可以通过实验来得到证明。
  关于电流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但我又不愿通过机械方式来解决,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模型,当然应该通过电子控制方式来解决。但现在我已想到了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了。你十分了解电子调速器的工作原理,应该也可以想到如何解决电流平衡分配的问题。

网友:

闭环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只是成本较高

网友:

哈哈,我用舵机改装其实是省钱的办法。因为我曾经买过十来个报废的德国产的舵机板。而舵机改装简易双向电调的文章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到的。我其实只是想省钱而已。毕竟为一个玩具坦克花大价钱买电调不是很经济。炮塔转向和炮口升降用的电调要求比较低,用舵机改装应该是个好办法。而两条履带的驱动当然用好一点的电调比较好。只是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们不会发生遥控中点偏移,调整起来比较方便。而不是为了保证两条履带一定能走直。要想走直,还是要靠机械结构。原来恒龙玩具坦克中就已经包含了一个齿轮箱。我虽然不知道原理,但相信那个齿轮箱是有均衡两边速度的作用的。舍不得再拆了,要不一定拍照片上来。其实结构很简单的。
当然如果纯粹从电子电路上来控制也是完全可能的。比如xzdgh提的闭环控制(不一定非要无刷哦)。只要有办法取得两边履带的转速,并把转速信息反馈到电调中就应该可以做到闭环调速的。只是调速的效果么......我相信不会太好。这方便我感觉还是机械的来得稳——这还是恒龙玩具坦克给我的感觉——因为它跑的很好嘛。呵呵。真说做闭环控制,电路可能就很复杂了。btw,理论上舵机改装的电调完全可以做成闭环控制的。因为舵机的机制本身就是一个机械+电子的闭环控制回路!

网友:

直流无刷闭环控制,旋转变压器或光电编码器反馈,同步精度可达3-8"以内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7/06 08:39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7/06 01:21am 发表的内容:
直流无刷闭环控制,旋转变压器或光电编码器反馈,同步精度可达3-8"以内
闭环并没有解决双电机的电流平衡问题

网友(2004-08-05):

有1:8的吗?

网友:

田宫的没有出过1:8的比例的,,,就算有,估计也会是天价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