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全金属M1A2

楼主(2004-06-19):
9通道RC
34A/12V电池
重量75Kg
价格:GB£ 3,600

网友:

是很漂亮,也不便宜啊,看看就好了。应该是专业的模型小工厂生产的吧。

网友:

我正在做1/8的98式,但我不会让它的重量超过30KG!

网友:

下面引用由hzbunny2004/06/18 04:48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6/20046181633070.jpg)
(photo.5imx.com/up/0406/20046181633071.jpg)
(photo.5imx.com/up/0406/20046181633072.jpg)
(photo.5imx.com/up/0406/20046181633083.jpg)
...
  那有卖的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啊

楼主:

欧元

网友:

要是能做成   田宫仿真   外型
那可能真是个奇迹!

网友:

用多少银子?

网友:

那些坦克可是卖天价的,我们看看就好了。

网友:

买价2--4万  做出来就发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tiger在 2004/06/26 08:54pm 编辑]

这个很好,但我还是喜欢油动的,电动的没有油动的那种感觉
有没它的网址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30公斤?
发动机3KG
油箱,满油1KG
履带10KG
轮系1。5KG
车体5。6KG
传动箱4KG,全封闭稀油润滑
电机减速机1KG
蓄电池3KG
天!多少公斤呢?

网友:

车体是8KG

网友:

呵呵,我要用的是甲醇机,1.5KW重量大约为600克。油箱(满250ml)240克。履带是双销式尼龙的,全重(二条)大约为3KG。变速箱重约2.5KG。转向电机500克,电池12V4AH约2KG。车体用2-4mm环氧板(密度1.8),预计重量在8KG以内。负重轮用1mm冷板旋压成型,轮毂用尼龙加轴承,全重在2KG上下。悬挂采用4mm扭杆+平衡肘等全重在1.5KG以下。
其他的还没确定。

网友:

哇你的减速箱子由2.5公斤?太羡慕了,强烈要求上传图纸,你还准备用电启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28 10:35pm 发表的内容:
哇你的减速箱子由2.5公斤?太羡慕了,强烈要求上传图纸,你还准备用电启动?
上次的双流变速箱不含电机的重量大约十1.7KG,所有齿轮均没有做减轻处理。这次打算重新设计,加大功率并做减轻处理。
所选发动机是手拉启动的,电机用作转向。

网友:

其实因为我是设计机床,各方面未免保守一点,模型方面真的是个菜菜鸟级的水平,你用得多大的模数和齿宽了呢?因为他们的尺寸愿在我想象之外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29 09:53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因为我是设计机床,各方面未免保守一点,模型方面真的是个菜菜鸟级的水平,你用得多大的模数和齿宽了呢?因为他们的尺寸愿在我想象之外
彼此彼此。我要是不看到大脚车的变速箱结构,打死我也不可能设计这么小的变速器。
那个双流变速箱我当时已是觉得在走钢丝了,可现在看来实在还是太笨重了。有可能的话你可以看看日本越野摩托车的变速箱,二三十千瓦的发动机呀,那齿轮模数1.25,齿厚10-15mm。你相信吗?
我用了0.5\0.8\1.0三种模数。齿厚6-8mm。

网友:

摩托车的我信,因为是硬齿面加研磨精度较高,齿轮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功率可提高近30%。
100KW的电机,在速比一比六的时候模数只用3,齿宽100小齿轮直径120

网友: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6/30 12:45pm 发表的内容:
彼此彼此。我要是不看到大脚车的变速箱结构,打死我也不可能设计这么小的变速器。
那个双流变速箱我当时已是觉得在走钢丝了,可现在看来实在还是太笨重了。有可能的话你可以看看日本越野摩托车的变速箱,二三十 ...
我个人介于条件所限,全部使用的1模齿宽5mm,当使用寿命为1000小时时,主要是接触强度的欠缺,抗弯强度足够
我采用的线切割,你用的全部都是滚动轴承吗?变速机构如何考虑?
你的车比例和我得差不多。车长950mm车款460mm车高245mm
你的车体用环氧板,还准备做骨架吗?还是直接螺栓铆接,4mm的扭簧是不是粗了一点?
环氧板那有的卖?夹布胶木呢?那种强度更高一点?

网友:

你要是能把齿轮搞成硬齿面,接触强度就够了。上次的变速箱没用滚动轴承,全是滑动轴承,新设计的准备在位置允许的地方用滚轴承,行星轮估计还得用滑动轴承。变速方式尚在选择中(可能会考虑采用模型大脚车中的离心式二档自动变速,原设计是行星变速)。
车体用环氧板,加强筋,螺钉和环氧树脂。4mm扭杆还没具体验算过,我打算等车基本完成时按实重做最后确定。现在计算基本是徒劳。
肯定是环氧板的强度高,密度也是环氧板大。我是在咱这儿的机电市场买的。挺贵18元/KG。作出的东西质感很好,挺刮没有铁板的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