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战车模型爱好者

楼主(2004-06-21):
在5IRC上看到RCTANK同好的信息,他介绍我来这里看看。
我一直是静态模型1/35战车和人型爱好者。
一直侧重制作1/35二战的德国轻型战车装备,对战车各期的战史和涂装有一定的了解。
一直都RC坦克模型有兴趣~希望能在这里和各位多多交流~

网友:

又来一人同道中人。。。。。。呵呵

楼主:

遥控坦克的制作偶没什么经验。战车涂装旧化偶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的

网友:

我也热爱静态的模型,收了一大堆。基本上是龙的。不过我都喜欢把它们改成遥控的,把履带自己钻孔,做成活动式的,悬挂也都改成活动的(只要能改)。所以有些狭隘的静态分子把我的东西称为“玩具”,真的不知道有谁给了他们评价别人这种纯真爱好的权利。很奇怪。

网友:

我更喜欢大的,机动性能优越的.

网友:

欢迎你的加入,希望你也能早日作出自己的“大坦克”!

楼主:

我比较喜欢1/35的,重在外型和色彩质感~行走仿真的~比如悬挂等的起伏等动作~突然刹车的前倾~这些在国外的1/35遥控战车站点上的录象上都能看到他们做出来,非常棒

网友:

1/35的有没有金属履带这样的配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弱水三2004/06/23 10:06am 发表的内容:
我比较喜欢1/35的,重在外型和色彩质感~行走仿真的~比如悬挂等的起伏等动作~突然刹车的前倾~这些在国外的1/35遥控战车站点上的录象上都能看到他们做出来,非常棒
1:35的很难作出“刹车点头”这样的效果吧,你还不如做大一点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6/23 10:12am 发表的内容:
1/35的有没有金属履带这样的配件?

恩有的,目前国内外都有生产,价格国外的一般200多左右一对~但是一般改造遥控的不会用金属履带,因为材质首先比较软,其次很重~
塑胶的话可以买日本的 MODELKASTEN,各种战车产品都有,1/35,也是200左右,全可动~~
再不然就只能自己钻了,很痛苦的说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ne2004/06/23 10:42am 发表的内容:
1:35的很难作出“刹车点头”这样的效果吧,你还不如做大一点的

利用弹簧扭杆,很容易可以做出的,日本的RC战车上的1/35坦克,很多都能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扭杆弹簧?
如果是1:5以上的,我才会考虑

楼主:

看看几张例子:

楼主:

可以看出1/35的战车模型改遥控的,弹簧扭杆的概念,在TIGER I,PANZER III ,IV等系列的模型上,往往只是一根弹性钢丝。

网友:

这种改装我也作过,效果还不错,只是合适的钢丝不大容易找到。

网友:

我也知道有很多塑料模型用的扭簧,那些大多数都市工业成品,大批大量生产。港市的直径,扭转角等等均通过严格的设计和计算,位置精度一般由模具保证。
自己做,由于车身总量分配问题、加工精度问题等。各扭杆的受力可能都不一样,为了保证车体的平衡性,就必须要加装调整装置。这才是最头痛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贴,我是用缝纫机里的一种卷状的小弹簧拉直来用的。直径大概在0.2毫米,非常适合在小比例的模型上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弱水三2004/06/29 04:12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看出1/35的战车模型改遥控的,弹簧扭杆的概念,在TIGER I,PANZER III ,IV等系列的模型上,往往只是一根弹性钢丝。
呵呵,小比例的模型和大比例的金属坦克在结构和选材的方面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原理是一样的。比如小比例的模型可以用细钢丝代替扭杆,钢丝和平衡肘的结合和固定也很容易,但在大比例金属坦克上,好象还没有发现直接用合适的钢棒代替扭杆的,实在是不好找这么合适的东西吧,只能用替代品了。然后结构也得根据替代品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