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俺应该再买什么东西就能配成坦克?

楼主(2004-06-24):
[这个贴子最后由wzh在 2004/06/23 05:19pm 编辑]

菜鸟求教:
  俺以前玩航模,有futaba 4yf发射机和接收机,3个himark的20克金属齿轮舵机
himark 20A和50A电调,380和540的铁氧马达,镍氢2000mah、镍镉1600mah,镍氢900mah,这些在坦克上能重复使用吗? 如果不行,还需要购买什么?

网友:

遥控设备基本齐全了,就差机械部分了,如车身、履带、炮塔,还有你想利用540马达,那就采用电子马达动力系统。1:16比例较适合,再大的540就不行了!

楼主:

车身、履带、炮塔在哪里可以购买到,什么品牌的比较好,价格多少,怎样安装?
谢谢!

网友:

如果能有个混控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6/24 03:45pm 发表的内容:
车身、履带、炮塔在哪里可以购买到,什么品牌的比较好,价格多少,怎样安装?
谢谢!
老兄这样做坦克可能太理想化了,本国市场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这样拼坦克呢。偶尔有卖的坦克配件,也是不甚理想的,很难匹配好。

楼主:

河南安阳高安模型网站卖一辆金属坦克,很酷的,要3000RMB,高手认为是否值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ly2004/06/25 02:46pm 发表的内容:
老兄这样做坦克可能太理想化了,本国市场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这样拼坦克呢。偶尔有卖的坦克配件,也是不甚理想的,很难匹配好。

要是能买到,上面几位老兄还用自己设计?〉

网友:

我觉得,制作模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如果什么都买成品拼凑,那就根本算不上是制作了,那还不如去买一个玩具!

网友:

该买的时候还是买,要不然累死你。你总不见的连滚动轴承和电机还有蓄电池读自己做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能自己做的,有价值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实在不行了再去买成品。

网友:

我个人意见能买得尽量买,买不到的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