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变速器分解图片,sy6831请看。

楼主(2004-06-30):
sy6831:你好!
这是京商1/9 JEEP用的CCVT无级变速器的图片,可从 +9.63:1 到 -35.9:1进行无级变速。如果需要,我过几天带过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

一时还看不太明白,最好能看到实物。传递功率范围不知有多大,要是双向变比一致的话,双流系统就可以只用单动力了。谢谢提供资料,又长见识了。

网友:

太好了!

网友:

可否告知上面齿轮的齿宽和模数
图已保存慢慢研究

网友:

能否寿命变速操作方式,是否需要额外电控动力调速

楼主:

下面引用由speaker2004/07/04 00:15am 发表的内容:
能否寿命变速操作方式,是否需要额外电控动力调速
是的,通过舵机控制“变速和反向”

网友:

能不能划出动力原理图?

网友:

舵机不是直接调速的吧,是不是舵机控制电机转速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speaker2004/07/04 11:40pm 发表的内容:
舵机不是直接调速的吧,是不是舵机控制电机转速啊
老兄:照片上的变速器是京商1/9油车上用的,没有什么“电机”
你看第一张图片的下中部,有一根向下的连杆,那就是“调速、换向”拉杆。

网友:

看不出那个拉杆能派什么用啊,似乎就是连在壳体上

网友:

自己加工好象有难度吧

网友:

如果有滚齿机,难度不大

网友(2005-06-30):
怎么也看也像是行星加速看不出是无级变速的

网友:
看不出怎么个无级法

网友:
呵呵~~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是打算用这样的变速箱来改坦克的。我的设计和楼主的差不多吧。原理图如下: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7-15 at 13:36 ]

网友:
是这样的原理吗?

网友:
who is JIng shang?
tomsrctanks.com

网友:
淫民万税  在 2005-7-15 01:33 PM 发表:

呵呵~~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是打算用这样的变速箱来改坦克的。我的设计和楼主的差不多吧。原理图如下: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 ...

原理差不多,其中的变速部分也是对摩擦件。传递的功率范围比较小。

网友:
sy6831  在 2005-7-26 12:19 PM 发表:

原理差不多,其中的变速部分也是对摩擦件。传递的功率范围比较小。

那能用在坦克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