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仿真速度的计算

楼主(2004-07-01):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6/30 06:13pm 编辑]

模型运行的姿态仿真速度如何确定呢?
Sm=S/M(Sm=模型速度、S=实物速度、M=缩小倍数)是不对的;
正确的算法是:   __
       Sm=S/√M
希望对大家在确定TANK模型速度时有所帮助。

网友:

为什么呀?
按照这个说法1/10的车模的速度应该相当于实际车辆速度的3.162倍吗?

网友:

这个叫比例速度,对仿真船模的意义较大,符合比例速度航行的船模具有与真船相似的“兴波”。对车模的意义不大。

网友:

同意,但是也可以作参考

网友:

同意参考 !

网友:

呵呵,我可不想受它的约束,我想看看我的履带车到底能跑多快。提高单位功率,改善传动效率,高质量的悬挂系统,良好的操控特性,结实的车体是我的设计目标。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6/30 08:49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呀?
按照这个说法1/10的车模的速度应该相当于实际车辆速度的3.162倍吗?
  老兄:你把“计算公式”理解错了吧?!1/10车模的速度应该是Sm=S/3.162,而不是“实际车辆速度的3.162倍”。如果真车的速度时300KM/H,那么1/10仿真车的速度只有达到300/3.162=94.87KM/H时,才和真车速度在300KM/H时的“姿态、气势”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才能达到速度仿真

  再比如:德豹2 TANK的最大速度是72km/h,那么1/12仿真模型的最大速度只有达到72(km/h)/3.46=20.81(公里/小时h)=5.78(米/秒)时,才能有与真德豹2 TANK相同的“全速启动”、“全速制动”、“高速转弯”、“高速过障碍腾跃”相同的纵、侧向倾斜、晃动的姿态

  大家都看过“007 黄金眼”这部电影吧?上面有一个“邦德”驾驶T-54 TANK在硬路面上高速转弯的镜头,爱好TANK的朋友一定对镜头中T-54转弯时侧滑的气势记忆犹新吧?如果你做一量1/8的模型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那么按Sm=S/M=50/8=6.25km/h来计算“最大速度”的话,肯定达不到电影中的“姿态、气势”效果。只有按Sm=S/M[sup]0.5[/sup]=50/2.83=17.67km/h来计算“最大速度”才行。

  Sm=S/M[sup]0.5[/sup]这个仿真速度公式不是我发明或编造,而是国际模型界统一遵循的公式。即使是海模C2级的速度计算也是使用这个公式,电影中飞机、车辆、船舶模型的仿真速度也用这个公式计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只能是你“孤陋寡闻”了。

网友:

嘿嘿,我的理解是对的。只是表达有误。
因为以前总是以为1/10的车模能跑到60公里/小时就相当于真车跑600公里/小时一样。现在看来应该是相当于真车跑190公里/小时。对不?

网友:

大伙还是很较真的,哈哈。不过看个人的设计和制作思想好了,想完全拟真的在制作上多考虑是实物的数据对比,若不想受限制的就尽量跳出思维的框框,充分发挥想像好了。

网友:

模型嘛!只要看这象就可以了,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仿真

网友:

我想,速度按模型缩比的二分之一次访缩小是根据重力加速度不变得出的,只有维持重力加速度不变才能保证在垂直地面方向上的仿真。当g不变时即9.8米每二次方秒不变,当长度缩比成n分之一时时间单位缩比成n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次方,长度和时间的比值也就是速度是按n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次方缩比。同时可知水平方向上的加速度实际上和真实坦克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概念来自于船舶的模型试验,它涉及到流体力学的一些范畴。如“弗汝德数”、“兴波阻力”等。对地面车辆意义不大!要是对应起来作参考的话可以“单位时间里走过的车身数”来理解。说白了就是模型与实车每秒种移动的车身倍数相等。

网友:

那不还是直接乘以放大倍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