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的履带制作结构

楼主(2004-07-03):
说干就干,俺已经投入到履带的制作中了……最机械,最无味,最烦琐的活计!!
下边是俺采用的结构方案,
这个是部件说明。由链条节和尼龙板做成。链条节用摩托车时规链做,(问维修店要的废旧)这种链的节距很适合1:15左右的坦克用,1:8左右的可以用自行 车的。履带板和导向齿用厚5mm的尼龙板(十几块钱一公斤)制成。然后还打算在着地面和滚道面分别挂上2mm厚的胶垫。
这样的结构可以很灵活的组装成几种样似,对加工的精度也要求不高(主要是链节本身已经保证了精度)。
这个结构更象双销履带
这个比较象单销的履带

网友:

哇。竟然用上链条了。。。。厉害

网友:

可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网友:

偶也想过。但发动机功率要求会很大,而且实际操作起来会很复杂。

网友:

实际上履带也是一种特殊的链条

楼主:

做模型最怕光说不动。看,俺的第一步,把时规链的链节取出来,好艰巨的活计啊,总共要把近4米的链条打散,现在已经打了3米多了,看上去就一点点的。好累人!
下图是打散的链节和一小截链条,大的链节是摩托车驱动链,对比用的。左边是小号手的活动双销履带的版件(可惜不出1:15的  ),那豹式的履带曾经耗尽我的心血,差点就想放弃了,但最后还是做了出来,效果还很理想,没有出现过齿合不佳和履带甩脱的情况。所以,俺也会坚持把这条履带做好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ncedone2004/07/04 12:38pm 发表的内容:
偶也想过。但发动机功率要求会很大,而且实际操作起来会很复杂。
大比例模型在制作时就会考虑到输出功率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
至于履带嘛,俺从少先队起制作坦克模型到现在,就没有发现做履带有省事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还可以直接用小的链轮做主动轮(小链轮的直径我没量过,不过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挺好!可以用标准链轮参数加工主动轮。缺点是套筒滚子链对润滑要求较高,限制了模型的运动区域。建议做好的履带做整体润滑处理:黄油+10%石蜡,最好再加些石墨粉(可用若干支HB铅笔用砂纸磨出)。100度下浸润30分钟以上。

网友:

作模型可以凑乎着用,反正没有什么严格要求,SY的方法是很好的!也是开式传动的定期润滑的方式

楼主: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7/05 05:36pm 发表的内容:
挺好!可以用标准链轮参数加工主动轮。缺点是套筒滚子链对润滑要求较高,限制了模型的运动区域。建议做好的履带做整体润滑处理:黄油+10%石蜡,最好再加些石墨粉(可用若干支HB铅笔用砂纸磨出)。100度下浸润3 ...
好!又学到一招!把这个配方记好,以后备用。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原来打算用薄尼龙板做履带的滚道面板的,今天去五金市场才发现基本上出售的都是厚几厘米的厚板,要切割很费事,各位看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呢?

网友:

用有机玻璃板或环氧板行不行?耐磨及润滑性比尼龙差点。但你用的是长孔影响不会太大。

楼主: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7/06 10:21pm 发表的内容:
用有机玻璃板或环氧板行不行?耐磨及润滑性比尼龙差点。但你用的是长孔影响不会太大。
用环氧板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找到这类的板材,实在不行只好买块厚尼龙板慢慢的锯了。

网友:

我是比较偷懒的,直接用的带附件滚子链,用螺栓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7/05 05:36pm 发表的内容:
挺好!可以用标准链轮参数加工主动轮。缺点是套筒滚子链对润滑要求较高,限制了模型的运动区域。建议做好的履带做整体润滑处理:黄油+10%石蜡,最好再加些石墨粉(可用若干支HB铅笔用砂纸磨出)。100度下浸润3 ...
更正一下是70-80度的温度,最好用二硫化钼或锂基润滑脂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dly在 2004/07/07 10:2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7/07 09:09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比较偷懒的,直接用的带附件滚子链,用螺栓连接就可以了
兄弟你的办法好,我最近看了几张国产排爆机器人的图片,它们的履带都是用你说的那种滚子链做的,用螺拴拧上胶块,看那样子履带的工艺比俺们自己造的好不了多少

网友:

不过那玩意,你那个比例的估计用不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7/07 09:09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比较偷懒的,直接用的带附件滚子链,用螺栓连接就可以了
我们这儿也有卖这种链条的,前几天我去买卡簧的时候看到了,那种很方便,不用把链条打散了,直接用螺栓把履带板固定在链条上就OK了

网友:

偶早也想过这个办法??
可条件限制,没能做出来,再说发动机如何处理,会要蛮大的功率的吧

网友:

用内燃机应该可以的

网友:

香港1:4的遥控坦克,注意主动轮。

网友:

悬挂咋那么复杂。从主动轮看也是用链条做的履带。

楼主:

从它的悬挂结构看,应该是制作了可以调整弹性扭力的结构。从我的经验看,这样的结构若是可能的话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带来很大的调整灵活度。朋友们制作时不防考虑一下。

楼主:

今天在金属市场买了一种铝板,开始了履带板的制作。但没想到这种铝板偏软,软就算了,还很不好钻孔,金属削会粘死钻头,最后把钻头折断。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郁闷!

网友:

你应该买LY开头的铝板,你买的可能是纯铝太软了,切削效果不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7/11 09:54pm 发表的内容:
你应该买LY开头的铝板,你买的可能是纯铝太软了,切削效果不好
命歹!!好象真的是纯铝,气死。
明天去买些新的钻头试试看,若再钻不了就是买了一堆废铝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ly2004/07/11 06:31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在金属市场买了一种铝板,开始了履带板的制作。但没想到这种铝板偏软,软就算了,还很不好钻孔,金属削会粘死钻头,最后把钻头折断。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郁闷!

我到是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多买点钻头啊,我都买了好多,呵呵,,

网友:

将钻头的一个切削刃用金钢锉开个槽,钻的时候勤把钻头退出清屑,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7/12 05:20pm 发表的内容:
将钻头的一个切削刃用金钢锉开个槽,钻的时候勤把钻头退出清屑,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方法比较实用,开个断削槽。还有个方法就是买枪钻头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7/12 08:29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方法比较实用,开个断削槽。还有个方法就是买枪钻头
俺不是学机械的啊,怎么个具体开断削槽?还有什么是枪钻头呢?有没有草图给俺参考啊?还有一直困扰的问题的是,用手电钻怎么才能钻出比较垂直的孔呢?用了n久的手电钻都没有解决这类问题(俺唯一的电动工具就是手钻)。

网友:

用手电钻恐怕难以保证大量打孔的精度,要不先做个支架,还应该有个钻模。在此强烈建议用台钻!断屑槽等数码相机找到后再上图。

楼主: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7/13 08:33pm 发表的内容:
用手电钻恐怕难以保证大量打孔的精度,要不先做个支架,还应该有个钻模。在此强烈建议用台钻!断屑槽等数码相机找到后再上图。
是啊,手钻的精度看来是很有限的。难不成还要去买个台钻?晕!!

网友:

手攥做出来的东西单件使用还凑或,象履带这种靠大量串联使用,积累误差难以回避,到头来你会白辛苦一场的!振华的履带就有这毛病,它的两个销孔有点不平行所以整条履带摊到地上是一个圆弧,用起来比较容易脱链。

楼主:

是啊,正是因为自己加工的履带误差不容积累,所以用时规链来做。我自己加工的东西只不过是链的一个部件,精度不太重要(当然不是说一点不重要^-^)。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dly在 2004/07/16 08:30pm 编辑]

刚做出的几节履带,,,真的是很烦人,工作量巨大,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坦克这种麻烦的东西,要是用做坦克的干劲和热情去做别的事,早就成了
最终采用的结构和原来设计时的想法不一样,采用了最后的那种。这种结构是对加工精度最不讲究,最结实,履带精度最高的。虽然自己加工的部件很毛糙,但对履带性能基本无什么影响。

一两百节的履带板,数百个零件,就是靠这些破东西加工出来的,当然,少不了个手电钻

待续,,,,,,

网友:

真得很佩服你

网友:

虽 弓 。

网友:

这么简陋的装备...佩服佩服!忠心希望你成功.

网友:

真是强人
佩服!佩服

网友A:
俺的土履带已经做了十几节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真的是太耗工时了,没办法。如若按流程化加工还是可以快点的。
不过,俺本周起就要把模型工作停下了,要全力备考9月18日的国家司法考试,真的无奈。不过还值得一点安慰的是,俺6月考的那个资格考试已经通过了,,,再努力!

网友B(2004-08-05):
5mm的尼龙板哪里有卖?

网友C:
卖尼龙板的店有卖。。。一般地方都有的多找找。地方不同所以不能说的很准确

网友B:
大比例模型在制作时就会考虑到输出功率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
至于履带嘛,俺从少先队起制作坦克模型到现在,就没有发现做履带有省事的方法。
至理名言啊。

网友B:
尼龙板的强度和韧性如何?耐磨啊?比树脂怎么样?

网友C:
尼龙耐磨是出名的。。很多地方用尼龙来做传动力矩的传动棒的

网友D(2004-09-10):
哥哥,把自己的摩托车都拆了吧?

网友A:
哪能呢!我可不干那些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那些时规链都是向维修店要的废旧,一文钱都没花。我的履带就花了28元的铝板费和十元的自行车辐条费。俺向来就喜欢废物利用的,,

网友E(2004-10-21):
仔细看了楼主的贴,信心大增,先从履带下手,高楼万丈平地起。
[ Last edited by 拖拉机 on 2004-10-21 at 19:47 ]

网友F:
钻履带板,如果先做个钻模就容易了,很多人只有手钻啊。以前就是用的这种方法钻的球头孔。当时是为了做车模,可是后来因为齿轮和轮子搞不好作罢了。其实钻模可以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做出来的。

网友E:
请问26楼的:LY打头的都是超硬铝吗?最近打算着手制作,就是对铝材的型号不了解,恳请支招啊,先谢谢!

网友A:
拖拉机老兄,这个土法的确管用,可以放心的尝试啊!我的已经装车反复测试了,完全合格!

网友E:
sdly版主:这形式小弟一看到,哈哈,就是它了!手头的加工设备都能解决,精度也有保证。
以前请朋友帮忙浇过铝制的1:8拖拉机履带,但比较糙,剩的还有几节,回头找到了上个片。
现在有雕刻机了,制作更细法的易如反掌。

网友G:
各村有个村的高招,只要能打鬼子,就是好招。

网友H:
这种履带各位有法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