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 转速 200-300转。力矩50KG的。可以做多大的坦克?

楼主(2004-07-07):
[这个贴子最后由moto在 2004/07/06 11:58pm 编辑]

750电机。。

网友:

把扭矩换算成牵引力,然后按牵引力>=车重。大致就可获得基本数据。

网友:

你的750电机的轴径是多少的?带滚珠轴承吗?

楼主:

750电机轴是标准的5MM  啊。难道我的不一样

网友:

是不一样!一般这种电机是可以定做的
你从哪搞来的?我正准备搞一个做转向用

楼主:

输出轴有轴承。还有卡簧

网友:

多少钱?哪儿有卖?

楼主:

在一些机电城。有些有卖进口拆机的当配件卖。。价格也不贵。小的10来元。。大型的百来员

网友:


网友:

请问750电机的直径、长度具体是多少?是用12V电压吗?

网友:

这种电机各个厂的好象都有点区别,最好看见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