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比例模型话题

楼主(2004-07-09):
[这个贴子最后由xzdgh在 2004/07/08 10:00pm 编辑]

前一阵子准备搞个大模型,初步选定1:8的,开始搞着搞着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全重50多公斤的坦克,1米多长,近半米的车宽,这么运输呀?不可能它去啦,都是开过去把
有没有类似经验的可以提供建议,在下洗耳恭听。主要是底盘部分太重27KG(履带10公斤)

网友:

搞个运输车,象推土机一样。

网友:

所以说,俺早就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了。特别是在中国,地窄人多的,要存放这类大家伙真的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要是一有兴趣造这么即辆的话,估计家人会气晕的。
搬运的问题,要不买辆皮卡之类的,你说呢?

网友:

不能会重了,我的就是50到60,
要不,我怎么拿着玩啊,

网友:

嘿嘿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禹2004/07/09 01:32am 发表的内容:
不能会重了,我的就是50到60,
要不,我怎么拿着玩啊,
单位是斤还是公斤?不会是克吧,
500W的电机直接驱动50斤的坦克?估计有点悬,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下,为恒转距调速,就哪点力矩,恐怕启动不了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用途,1;10的比例是最合适的了。但1;10是最不好配发动机的了。
比例再大运输问题,存放问题,重量问题等等。我认为1;10的模型重量不15公斤。

网友:

1:10是为什么不好配发动机?
1:10的比例用动力用540电机行吗?坦克原形是德国豹2A5。

楼主:

因为散热问题,小比例坦克不宜用发动机

网友:

如果小比例坦克,电机驱动最合适。大比例的坦克还是油动的好;空间大,散热好解决。
甚至可以考虑汽油机作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