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sy6831

楼主(2004-07-09):
请问有什么计算公式是计算齿圈和履带板节距匹配的吗?
比如说,现有主动轮轮毂和履带,怎么样才能制作一个精确的齿圈相匹配呢?

网友A:
很简单的,不需要公式。只要履带节距和主动轮分度圆节距相等就可以了。主动轮的齿形结构可以参考链轮设计中的有关数据。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直接购买小链轮使用.
我们这儿就有,链轮的齿根直径约为4.5cm有13个齿,链轮的厚度为1cm(有点厚,不过可以想办法打薄)老板说是用在“4分”的链条上的,我对链条规格不怎么熟悉,不知道“4分”是表示什么,不过我看到“4分”的链条只是比自行车的链条大一点点,应该可以用在1:10左右的坦克上的。

楼主:
好,原想省事找个公式算出来的,看来还是得慢慢量。
齿圈打算用铝合金锉出来,外观肯定没有机加工的好看的。

网友C:
四分的链条节据市12.7mm,我就是用的这个

楼主(2004-08-10):
sy6831,能给个简单草图说明一下“履带节距和主动轮分度圆节距”吗?
我的一侧坦克履带就快要完成了,由于自己的加工工艺很差,虽然在设计时就尽量采用对加工精度最不讲究的方案,但还是担心实际使用时会出问题。所以就多留个心眼,打算先制作主动轮的齿圈,先单侧试验一下再说,若效果好就继续另一侧的履带制作,免得浪费精力。

网友A:
你用的是标准的套筒滚子链,可以直接选用合适的链轮。节距的关系可参见下图:

楼主:
谢谢!收下来了,很有用啊。俺还是打算自己做齿圈,因为整个系统设计好了的,不好改了。

网友D:
感谢提供,我也正在找呢!!!!

网友D:
那双梢履带如何计算呢?它好象和滚子链的结构不一样,请sy6831 再上图讲解!

网友A:
不必上图了吧。把上面图中齿轮减少一半齿(隔一个齿少一个)就是双销的情况,此时的一节链看作一个端连接器。换言之就是把一个销子的尺寸沿切向方向拉长后仍按单销处理就是了。节距是两个同位销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