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油动传动

楼主(2004-07-11):
有那位强人知道如何把油动机用何种方式当作坦克动力?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A:


楼主:
如何实现双向分流的

楼主:
靠拨叉吗?有做好的成品吗?

网友A:
http://www.mujweb.cz/zabava/rc-tank/
这些图片我是在这里看见的!
第一张照片最右面应该是变速机构!中间三个伞齿和一个长直齿应该是前进和倒车机构!最左象差速器一样的东西应该是它的转向机构了

网友B:
总的看来不错,有换向控制、3速切换,但转向部分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理合吧

网友D:
同意,说的有道理。应该是简单的靠离合器断开某一遍的履带来实现转向。这和前两天的那个捷克人的齿轮箱很相似么。只是他的是按照换向、换档、离合的顺序来实现功率传递的。而这个是换档、换向、离合的顺序。

网友B:
楼上两位:请再仔细看看!尤其是“shouldbe”,你认为这个转向装置和“前两天的那个捷克人的”相同吗?!这个转向是靠单边刹车来实现的,而“捷克人”的是利用离合器原理来分离单边实现转向的,两种转向的效率和损耗是明显不同的。

网友E:
这是双行星差速,注意齿轮箱外面的两个盘,那是制动器。

楼主:
http://home.tiscali.nl/iliyacerjak/Bradley.htm这个网站上介绍的挺详细的。我打算做这种传动装置,但加工这麽小的齿轮得要哪种型号的机床,我这里有大型滚齿机,铣床。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有能加工的代加工也行,价格再宜

网友E:
滚齿机的型号叫Y3608,上海仪表机床厂制造
小齿轮单件两个办法,一是找个关系好的配套仪表如压力表之类的厂,二是线切割

网友F(2004-09-03):
这么复杂呀

网友G:
“滚齿机的型号叫Y3608,上海仪表机床厂制造”
呵呵,俺就是这么一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