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载重100公斤的遥控坦克模型

楼主(2004-07-13):
    俄罗斯一名爱好模型制作的少年最近成功制造出一辆仿真遥控坦克模型,该模型可载重100公斤,“驾驶室”内可容纳一人进行操控。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关注”,说不定这名少年就是俄罗斯未来的武器专家。

楼主: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模型茶馆转移过来的!

网友:

厉害,有点像太空堡垒

网友:

未来战车

网友:

坦克?

网友:

强!!强!!强得没得说了!!!

网友:

强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2-08-23):
这个真犀利

网友:
额!几岁啊!都造坦克了

网友:
传说中的陆地巡洋舰!!!!!

网友:
用电动车的无刷马达,加个减速齿轮箱就是动力系统。

网友:
给哥们留下一个支持的脚丫

网友:
加装转轮机枪

网友:
没有炮塔的帝王毒刃

网友:
基础数据

  乘员: 10人 车长,炮手(3人),驾驶员,装填手(3人),通信兵,工程师
  重量: 319吨
  车体长度: 13.5米
  车体宽度: 8.4米
  车体高度: 6.3米
  最小转弯半径: 1.2米
  最高公路行驶速度: 25千米/小时
  最高越野行驶速度: 18千米/小

设计特色

  帝王毒刃和它的改型是还在使用中最古老的帝国坦克设计之一。它拥有一些目前仅存在于它自己架构上的黑暗科技年代标准模板技术。而这些stc技术仅限于十几个铸造世界中,而最主要的帝王毒刃依然由生产火星。据传过去帝王毒刃以整师整师的编制效力于皇帝麾下,但现在一支帝国防卫军能拥有一个三辆编制的连队是极其幸运的,而大多数时候只有一辆。帝王毒刃极其供不应求,这是因为它同时拥有强大的破坏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同时这样的钢铁巨兽能够激发部队高昂的士气。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个千年,帝国大军中开始以缓慢的速度不断涌现出各种“赝品”帝王毒刃。这些被渴望获得大量军事订单和贸易份额的铸造世界所生产的帝王毒刃并不具备火星或那些幸运铸造世界所生产同类车的全部stc数据。比如一辆真正的帝王毒刃主炮使用的是一种威力拔群的火 箭推动炮弹,而第二代帝王毒刃(火星上的机械教如此称呼它们)却只使用标准战斗加农弹药。相类似的还有,帝王毒刃上的粉碎者加农能让它在挺进之时,对前方进行毁灭性的炮击,而第二代帝王毒刃干脆就是再装一门战斗加农炮。这些并非唯一的不同,原版帝王毒刃的内部车体构架也经过改进,更强大的发动机,更有效率的变速箱,更先进的通讯系统以及战术逻辑引擎,即使是所有的备用系统,也远比那些第二代战争机器优秀的多。

  有一个确定的方法能够让指挥官鉴定自己麾下的帝王毒刃是否为正货。在每一辆使用真正的STC技术制造的帝王毒刃组装完毕后都会在火星记录该车独一无二的生产编号以及车辆名字。包括该车去过哪,参加过的任何战斗,车组乘员名单以及其他历史都会不断反馈到它的出产铸造世界中。因而,每一辆帝王毒刃的历史都能被搞清楚,只要他明白,该去哪里寻找...

衍生型号

阴影之剑
   古老而荣耀,阴影之剑从来都骄傲地与帝王毒刃并肩而立。自有帝王毒刃伊始,它的姐妹阴影之剑即应运而生。与帝王毒刃使用相同的stc技术,其生产同样也仅局限于个别铸造世界,不过“赝品”阴影之剑同样也在其他铸造世界上被生产出来,这些车辆没有阴影之剑那样先进的科技,同样主炮也有可能不同。大型等离子加农,强化激光或者巨大的主战加农并不少见。遥控加装武器站改为有组员的型号,观瞄设备,逻辑引擎更加粗糙,引擎也更加低效。
  正统阴影之剑装备有火山炮,一种从坦克发动机直接引导能量的巨大激光加农炮。发电机和电池需要持续供能,阴影之剑的组员中必备一名工程师,有些时候是一个热爱机械的机械教神甫,有时是一个帝国防卫军的高技术人员。他的任务是保证能量能够从引擎流向发电机,同样还要保证坦克能够跑得起来。为了抽取能量,工程师必须将引擎的主驱动系统断线,并在原来的接线位置连通发电机。随后其能量将被转送到储存火山加农的电容中。此时坦克必须静止,因为引擎已经熄火。一旦充能完毕后,坦克就可以再度移动,但如果要再次充能电容,则坦克必须暂停。
  阴影之剑的设计初衷是泰坦杀手。其巨大的武器是一种泰坦武器,是能够装在一架泰坦的手臂或腿上的。正因为如此,阴影之剑只在拥有泰坦军团的铸造世界上生产。它们被开发出来帮助帝国防卫军抵御敌方泰坦。
  与它的姐妹相同,每辆阴影之剑在铸造世界上被构造并赐福后,会被火星登记记录在案,并给予其自己的识别码和名字-经常被组员涂在坦克上。它现在的去处,曾今去过的战场,组员记录和其他情况都会时刻汇报到原铸造世界以便知道它们的情况。

暴风之刃泰坦歼击车

  由于并非所有铸造世界都能够拥有构造正版阴影之剑的stc,但有许多铸造世界已经找到了生产同样符合“泰坦猎手”角色的办法。替换了火山加农后,这些车辆装配以增幅激光,超级主战加农炮或者其他等等泰坦制式武器的形式出现。

  在瑞扎上第一次被生产出来后,暴风之刃作为阴影之剑之外的选择出现,而战斗记录也证明了如此。尽管暴风之刃缺少阴影之剑那样先进的特性,拥有长程观瞄装置和火山炮那样强大的发电机与电容,取而代之的是为等离子轰击炮供电的巨大光子燃料电池。移出电容所空出的空间被额外的冷却系统所填满。就像其小兄弟处决者一样,车组被额外的隔热板所保护,但该车巨大的体积保证了更高效的冷却系统,使得暴风之刃成为了比处决者更耐久的车型。而卢修斯型的暴风之刃,包含了一组全装的重型爆弹并在右侧装上了,在车体超级筑构的右侧加装了安装车辆主探照灯的装甲外壳。为了弥补远程火力的降低,加装了两边的激光加农,采用来自帝王毒刃的火控系统。最后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在两边和环绕超级结构上覆盖的防暴弹装甲层。由于生产该类装甲的原矿石品质极差,这对车辆的防护并没有增益,反而加重了引擎的负担,还要消耗大量的维护时间。

  在战场上,暴风之刃以等同阴影之剑的角色而存在——泰坦猎手。由于没有火山炮强大的威力,暴风之刃必须靠近敌人,为了达到此目的,还为它加装了多套重爆弹来组成反步兵防御系统。为了帮助该型坦克面对最重型的泰坦,一些暴风之刃还加装了“恶棍”dao dan架。这些举措被证明极不科学,因为一旦暴露在敌火前,dao dan弹头的高爆物一旦被摧毁,整辆坦克将就此瞬间俯首。在菲力西安的第31重型坦克连队的三辆暴风之刃被它们自己的dao dan摧毁后,“恶棍”dao dan架从此被视为过于危险并从此退役。

暴风之剑攻城车

  暴风之剑是阴影之剑的战地改进  暴风之剑攻城车版。如果一辆阴影之剑或者暴风之刃被击毁,残破的底盘就会被重修然后加装新的武器,在士兵们为它洗礼后,它以暴风之剑之名重现战场。这样的改装司空见惯,比如霹雷者和其他特种型号帝国车辆。尽管这种型号的车辆是“非官方的”并且遭到机械教上层极力不满的,帝国防卫军的指挥官们面对战场上的敌人们时依然采取更实用主义的观点。任何在战场上能够发挥作用的车辆都将被物尽其用。

  暴风之剑超重型坦克视为攻城战和巷战而设计。当阴影之剑以远程见长,帝王毒刃无论在旷野还是巷战中都以“全能角色”而闻名时,暴风之剑在短兵相接中以其重量和火力为步兵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由于它们缺少长程重武器,使得它们在空旷的战场上极其危险,巨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在为它们而设的舞台上让它们上场——在城市战中火力最密集,战斗最激烈的心脏地带上,碾碎石碓,撞穿墙壁,作为首轮攻势的先锋。

  每发重型攻城炮炮弹都装有足够的火药,能够在单发射击中击毁一座庞大的工事。炮手们被教导如何攻击建筑物的地基支撑点,目的就是捣毁整栋建筑。攻城炮的垂直射角有高度限制,这也导致了武器的最大射程大大降低。不过炮弹的内置火 箭补偿了这一不足。

  暴风之剑的攻城炮发射的是巨大的火 箭推动攻城炮弹,每发超过180kg。暴风之剑并非像通常的火炮那样激发每发弹药,而是像dao dan那样发射炮弹。炮管两侧的排气口能够在发射中排出火 箭引擎喷出的气体。炮弹的大小决定了一辆坦克只能携带二十发。而由于每发弹药的重量过重,装弹手有一个自动装弹装置来辅助他的工作,他只需摇动手柄就能把炮弹推入炮膛。这是个很费时的过程,故而暴风之剑很难保持高火力。

  除了主炮外,暴风之剑也装备了城市近战所需要的必备次级武器。炮塔装重型喷火器专门用来清除隐藏在建筑和废墟中的敌方步兵,逼迫他们进入开阔地带然后成为重爆弹或者协同步兵的活靶子。

  虽然暴风之剑依然稀少,但它十分有针对性,已经成为了帝国防卫军武库中的一员,一些铸造世界也可能以一定数量开始了它们的生产工作。

毁灭之锤

  帝国防卫军各军团由于极其缺乏机动性,故而在战场上需要以全方位的火力压制来达到各种战术目的。其结果就是,许多帝国防卫军指挥官打心眼里讨厌那些能够快速渗透帝国防线,让帝国卫队的重火力打水漂的高机动敌方部队。针对性的,毁灭之锤由此诞生。毁灭之锤的的战栗炮能够发射转入地底一定距离后爆破的重型炮弹。产生的冲击波对地表的步兵来说具极高的杀伤力,同样还延缓相当可观距离内敌人的推进速度。

  毁灭之锤在对付利维坦虫巢舰队的战斗中充分表现了自己。虽然大块头的泰伦生化怪物能够抵挡强大的攻击,但一发恰到好处的战栗炮能够将它拖缓足够长的时间,然后用更强大的攻击把它们打倒为止。

末日之锤

  对奥达拿长达千年的围攻见证了一种新型超重型坦克效力于帝国防卫军之中——末日之锤。在对付叛变铸造世界和它的泰坦军团时,奥达拿的前线指挥官不断疾呼要求得到阴影之剑和其他泰坦猎手车辆的援助。随着战局不断拖延,对这种重型机动武器的要求迅速供不应求。最后,将战栗炮改为岩浆炮的毁灭之锤改型车辆延续了战争的可能性。末日之锤的岩浆炮与著名的影剑火山炮十分相似。虽然与大兄弟比起来,它射程较短,有效范围也小,但岩浆炮依然能够对泰坦发出致命一击。同时,由于较少数量的电容所空出来的空间使得末日之锤拥有一定的搭载能力,从而变为了战场上极富灵活性的角色。不止在奥达拿战役中,包括其他一些战区中,这些设计的组合多次表现出了其价值。

暴风领主

  在装配了相对性近距作战的绝佳武器后,暴风领主的主要角色就是作为步兵突击攻势的近距支援者。故而,暴风领主坦克很少见于帝国防卫军中,只有那些最大胆和最有信心的指挥官会冒生命危险把这些珍贵的战争机器送进敌人的利齿中。即使如此,暴风领主毁灭性的近距火力和强大的搭载能力使得它被一些更注重机动性的帝国防卫军兵团所追捧,比如那些来自卡塔昌,塔拉昂和廷戈雅的部队。暴风领主不单单能够相对较安全地运送帝国防卫军部队进入战场,同样它们也能够在对付反坦克步兵时发挥重要的作用。

毁灭之剑

  毁灭之剑是神圣阴影之剑的一种改型,将泰坦杀手火山炮改为了掷地有声的地震炮。
  这种将毁灭性的攻城炮与高强度装甲结合的产物经常被视为攻城战中一锤定音的角色。而实际上,帝国作战记录中为毁灭之剑保留了极其荣耀的位置,根据传统,毁灭之剑会在一场战斗中建立战功后为它命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刚上场的毁灭之剑会被人们以一长串生产号或原铸造世界来称呼。毁灭之剑的最后命名取决于战场上的事迹,通常会将炮下冤魂的名字或头衔包括在内。当然,来自地震炮的一记重击很少能够让目标摧毁物被人清晰的辨别出来,所以一定的艺术想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都会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