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材料用LY12铝还是用12号钢?我准备用铣床铣!请指点。。。

楼主(2004-07-14):
履带材料用LY12铝还是用12号钢?我准备用铣床铣了!160块,真够.....
LY12铝是属于硬铝了吧?用做履带适合吗?因为要耐用,会因为经常履带销的旋转而导致履带上的孔直径加大吗?优点是易加工、轻!
12号钢是不太硬的钢,耐用,坚固!但重量是重了些吧?!

另外,请问
1、真实的坦克履带是用什么材料的,是钢的吧?!
2、真实的坦克履带是两端的履带销和连接钢杆相互固定,中间的履带板和连接钢杆相互活动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磨损问题不管是什么材料度存在的,为了保护履带只有两个方法,一是选用比LY12更软的材料作履带销,二是勤加油
12号钢不如40Cr,可加工性基本上差不多,但耐磨性好得多

网友:

兄弟的精神真令人感动!劝您慎重行事。
履带零件虽简单,但要好几种,且数量大,动用铣床有点杀鸡用牛刀。且很难铣出铸造圆角。费力不落好。
我正考虑联系铸造履带,有消息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好的、鼓励

网友:

你真的打算慢慢的铣?真是精工活啊。俺现在才做第三个履带导向齿就已经不行了,,,

楼主:

"12号钢不如40Cr"  请问40Cr是什么 型号的钢?

网友:

是一种钢的牌号,钢材在我国按其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大约分1600多种

楼主:

我写错了,不是12号钢,是20钢!

网友:

那为何不用45钢?

网友:

顶楼的用的是什么型号铣床,我也有台铣床,齐齐哈尔的,不过是普通万能铣床6132型,不太好夹履带片。

网友:

哇靠,X6132?卧式万能铣,齐二出的?
那玩意太大的,我用工具铣都嫌大

网友:

就是啊

网友:

大铣床建议将履带先加工成整条让后再切割成单片,这样会容易点。

网友:

也不容易,不如用数控雕刻机

网友:

用大台钳夹住多个履大毛坯一块洗。快

网友:

履带好像不止铣削这一道工序吧,关键还是在钻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