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振华卖的坦克用540电机是多大功率的?用在1:10比例上做动力行吗?

楼主(2004-07-14):
我买的是吉林振华卖的坦克用540电机和减速器,他的功率是多大?用在1:10比例上做动力行吗?我不会太追求机动性,只要它可以象人慢跑就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56十瓦吧,应该够用了。

网友:

慢跑估计悬,走路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两台,你说的电动,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买,上当啊,你要是用540电动,先看看,他的变速是多少的,我那个,变速太高,跑的好快啊,就是一会就玩完了,变速器不行,

楼主:

大禹 :你用过吉林振华卖的坦克用540电机和减速器吗,不耐用吗?具体讲讲。。。

网友:

没用过振华的减速器,但看图片就觉得若用于驱动几十斤的铁家伙可能会比较靠不住。

网友:

那玩意好象小了点

网友:

我见国西四那里有卖电动机的,体积也不大,约有两个拳头的大小,扭力有38n。只是价格比较贵,1500一台啊。还有一种便宜的,四百一个,没有具体数据,据销售人将能拉动四百多斤重的东西,不知是镇是假。个也停大的,直径有13厘米。长25厘米左右。大概有5kg左右。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和重量的电动机,配上个简单的减速机构,拉动几百斤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机在体积和重量上适合于模型吗。

网友:

回楼上。那电机都是减速电机,输出转数都是可调的。从30-60转都可以。用在1:5或1:7左右比例上的坦克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