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4-07-15):
看帖的大哥,不知道你们做坦克的时候要不要用轴承的,是滚珠轴承吗?这种东西内径最小能小到多少?要用几个?都用在哪些位置?
谢谢指点

网友:

国家标准中常用的深沟球轴承最小的为618/3的,内径为3mm
国际标准中最小的轴承内径为0.1mm,
市场上最常见的是5mm以上的

楼主: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dly在 2004/07/15 02:05pm 编辑]

想要多小的?好像奥迪小四驱车也有小滚珠轴承的啊,,,

楼主:

还没想好,呵呵,四驱车上真有滚珠轴承?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

我认为坦克模型除驱动轮外,支撑轮和导向轮不必安轴承,否则加工成本,轴承成本都会太高,用轴套就可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利民2004/07/15 04:07p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坦克模型除驱动轮外,支撑轮和导向轮不必安轴承,否则加工成本,轴承成本都会太高,用轴套就可以。
的确,但是驱动成本可以越很多,滚动摩擦是滑动摩擦1/10左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ctank在 2004/07/16 01:25pm 编辑]

我的负重轮用的就是滚针轴承:
1、用市场上内径为5mm的滚针轴承拆开,取出滚针;
2、用车床车出负重轮中间轴,设计时以考虑使用滚针;
3、负重轮中间轴周围放上滚针,滴上少许润滑脂。
这样和真实坦克结构一模一样!
不懈地追求仿真!

网友:

下面引用由crane2004/07/15 02:07pm 发表的内容:
还没想好,呵呵,四驱车上真有滚珠轴承?有时间去看看
是有升级配件零卖的小轴承,我买过,现在还扔在抽屉,很小的东西。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利民2004/07/15 04:07p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坦克模型除驱动轮外,支撑轮和导向轮不必安轴承,否则加工成本,轴承成本都会太高,用轴套就可以。
我也是采取这种办法,只在主动轮上采用了四个滚珠轴承,很小的轴承,是nick牌的。其他的轮子就不管了,结实就好,牺牲点别的求方便。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tank2004/07/16 01:23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负重轮用的就是滚针轴承:
1、用市场上内径为5mm的滚针轴承拆开,取出滚针;
2、用车床车出负重轮中间轴,设计时以考虑使用滚针;
3、负重轮中间轴周围放上滚针,滴上少许润滑脂。
...
就看兄弟你了!俺也很想这么干,可是条件不允许啊,没办法做到。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了。

网友:

轴套有自洁作用,轴承精密,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下容易擦卡死。
用强大的动力克服摩擦力!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tank2004/07/16 01:23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负重轮用的就是滚针轴承:
1、用市场上内径为5mm的滚针轴承拆开,取出滚针;
2、用车床车出负重轮中间轴,设计时以考虑使用滚针;
3、负重轮中间轴周围放上滚针,滴上少许润滑脂。
...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因为滚针的硬度远远超过你的轴和套的硬度,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他们全被磨成四边形了

网友:

转速不是很高的话,还是用滑动轴承(铜套)经济实惠。

网友:

个人认为500rpm一下可用滑动
再高还是滚动把

网友:

想问各位,铜套这样的轴承你们是买现成的呢还是自己根据需要车制?用什么铜车呢?普通的铜棒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粉末冶金,也可以用59-1黄铜。

网友:

我认为,负重轮可以全部采用滑动轴承(铜套),主动轮和诱导轮必须采用滚动轴承,这样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功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