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电动坦克具体如何一台做动力,一台做转向,如何布置?

楼主(2004-07-15):
电动坦克具体如何一台做动力,一台做转向,如何布置?请指点

网友A:
不加个双流传动恐怕有点困难。

网友B:
呵呵,好像使得

网友C(2005-08-10):
田宫1:16的豹2就是用这种机构,主页上有动力机构的录象,单我看完都弄不明白.

网友D:
必须要有差速齿轮系统

网友E:
leopard 2a6 use two motors, one for driveing forward and back ward, one for steering, the gearbox is spencilly made and also need DMD control for it, so not worthh trying.

网友F:
楼上的兄弟说的正确。就是那样的。

网友G:
还是双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