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双流转向机制

楼主(2004-07-15):
今天想了好久,终于想明白了汇流行星排的结构(本人没有机械设计基础)。想问问,那个行星架上的行星齿轮一般要几个的?3、4 或者 2个??另外想问问,自己做这种东西的机械传动效率有多高啊?会不会输入300W出来30W?
做过双流转向的同志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做行星传动?还是算了,除非你自己有齿轮的加工条件。实在不行就把标准降低些嘛,做个简单的好了。

楼主:
有现成的卖?这样啊

网友B:
行星轮轮的数量一般由体积和功率确定,1-6个不等

网友C:
行星轮一般都均衡布置,具体根据传输功率和体积要求来确定。功率大体积又要求小的行星轮就要多布置些。由于涉及齿轮加工,除非有专用加工设备,自己一般较难加工。至于传动效率,齿轮系统做的好能在99%以上。我想你要是做出来并能运转,效率是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低的。

网友B:
自制行星轮效率在85-92之间,主要是行星轮不能采用轴承(太小了)

网友D:
http://home.tiscali.nl/iliyacerjak/Bradley.htm 这个网站介绍的这个传动装置不错。我打算做。现在正在找能加工小齿轮的地方

网友B:
小齿轮建议用线切割,如果你没有滚齿机的话
粉末冶金业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实力有哪个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