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自制履带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4-07-16):
我也想过自制履带的事,但仔细想来,也有一定难度。
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取得的履带毛坯,都需打孔,以M1为例,销钉要穿过5个孔。
当你装配时,第1个销钉可能很容易插入,但第2个销钉可能遇到麻烦,----5各孔的中心不同心,必须扩孔。单边履带可能要用7,8十个销钉,如此作成的履带肯定不结实,甚至不能用!
因此,必修做一个钻空胎具,才能保证零件孔距的一 致性。

网友A:
正确!自制履带的履带销和中间连接器的中心孔大小和间距必须是一模一样,才可保证整条履带的一条直线、灵活顺滑!
利民:你不是要铸造履带吗?是多大比例、什么坦克上用的、什么型号的、宽度长度是多少?你的上面意思是不做了吗?
我可用铣床铣了,麻烦也没有办法,准备用钢的,一生就麻烦这一次吧!

网友B:
一生就麻烦这一次…………呵呵,兄弟你可真可爱。

网友C:
毅力诚然可贵。但。。。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泼点凉水。除非你先做一套夹具和钻模,否则可真要考验你的承受能力了。
我已多次想把我的那些失败的废品展示给大伙看看,一方面时间所限再者也实在不想回味那段可以说是有些无知的青春冲动。稍微仔细的想一想:一条1:10的履带展开差不多有2米长,销子八九十个。销孔还都是深孔,2mm的普通钻头要对打才能打通,还不能有一点偏或扩大。手工台钻打孔的精度至多0.05mm吧,乘以90,积累偏差就将达到4.5mm。不要说使用磨损就是新的用起来就很不顺溜了。要不我为什么会下决心开模呢?大伙还可以看看坛子里几个高手成功的作品中为什么要不惜牺牲仿真性而采用“振华”那不怎样的履带呢?

楼主:
rctank:
我现在手头有一副振华的履带,顶多可以作到1;10的,我想等汽油机到货后,看看能不能装下;如可以,暂不考虑铸造,如装不下,旧干脆做个更大的,(美国M1)那就只能铸造了。
希望你动手前,仔细考虑一下工艺,建议你整条铣,成型后再切断。 一定要做一个钻空模具。 履带两边的连接块与销钉的配合应紧密一些。 祝你成功!

楼主:
ay6831;
履带的误差我觉的好象不应累计,因为驱动论每一个齿在与履带接触的瞬间,会自动修正这一节的误差,不存在累计。不知对否,请指正。

网友D:
累计误差还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履带和主动轮的啮合属于非共轭线啮合传动,对齿形的要求不是很高,可以通过用较小的齿形来解决,自行车链条的公差也是较大的,但是很少有脱落的情况发生

网友C:
哦,说到积累是为了量化手工制造的误差!
在真实的链传动中(履带传动情况类似),节距的积累偏差主要反映在啮合齿上,啮合的齿数越多这个偏差的影响越大。自行车链和工业用链是滚子链,那个滚子对改善啮合效率有良好的作用。履带则没有这个滚子,节距偏差大时啮合面会有较大的冲击和滑磨,会减低传动效率增大噪声,加速履带和主动轮的磨损。

网友D:
的确如此、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尽量的提高加工精度才能保证使用。

网友E:
用台钳夹紧。固定准确位置。大型立式钻床锁住摇臂。钻铝材质,尼龙材质应该很好钻孔。我以前干过机械四年。应该不是问题,不是你们说的那麽难

网友E:
可以用以前的帖子上介绍的用自行车链条。尼龙板或铝板。两个自行车飞轮,中间用钢管焊接做主动轮。用在1/6或1/8的模型上。应该不象那麽难。省事,齿和的也准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分量和仿真性那就

网友F(2004-09-03):
呵呵,想法不错,实现有难度,精度要求高啊

网友G:
本人有10年钳工的工做经验 履带的孔钻不了 钻了也不能用
本人决的
1:铸孔
2:用别的东东带孔
:)

网友C:
金属履带可以加钻模来打,但还是件累人的事。

网友G:
履带数量多精度高 手工的话
一个字累

网友B:
所以说,对大多数爱好者而言,最好还是买履带成品算了,要不搞得很累,还贻误工期,工程时间漫长,很容易打击积极性,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