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坦克的负重轮采用什么材料的,耐用性如何?我还是准备用铣床

楼主(2004-07-16):
真实坦克的负重轮采用什么材料的,耐用性如何?我还是准备用铣床。
好象美国的M1A1坦克负重轮采用的是铝合金,不是钢的,是否不坚固、耐用?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轻质材料就可以了,你毕竟不是做的真坦克,用铣床?你的难道是数控的?
就是数控的,其精度也难和普通车床相比

网友:

我是用1mm冷扎板在车床上旋压成型。

网友:

轮子干嘛要用铣床?买根废旧的钢棍车车不就好了。中间车地空一点其实也很轻的,我想。

网友:

薄板旋压和采用轻质材料如铝合金或尼龙,从行驶噪音角度出发,最好是包胶或直接用尼龙

网友:

下面引用由crane2004/07/18 03:42pm 发表的内容:
轮子干嘛要用铣床?买根废旧的钢棍车车不就好了。中间车地空一点其实也很轻的,我想。
的确如此

网友:

树脂浇铸也是不错的接决放按。

网友:

我的计划是用铝浇铸。

网友:

用铝浇铸?那需要很复杂的加工条件啊。浇铸是能很容易做出表面复杂的形状,不过普通的铸铝应该是比较脆,然后不耐磨,能否考虑用别的材料浇铸呢?

网友:

加胶圈的话磨损问题基本可以不考虑。

网友:

做轮子还是应该用车床啊,履带可以考虑用数控铣床,但是成本太贵了,除非用公家的^_^

网友: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8/09 12:19pm 发表的内容:
加胶圈的话磨损问题基本可以不考虑。
一直想请教你,是用什么方法在轮子上挂胶的呢?是用整块胶切割成形后套牢,还是粘一圈胶皮上去呢?

网友:

我建议用市面买的现成的外观接近的塑料轮。